[STC单片机] 一个简单的电路,开关断开瞬间,单片机重启,谁知道原因

楼主(2019-07-11):
先别管这个电路不合理的地方,比如24v直接接7805,没必要用整流桥

现在有个问题,开关断开瞬间单片机会重启,百思不得其解,圆圈处的二极管换成RC(0.47uf的CBB电容加100欧电阻就不会重启),谁知道原因?
按照以上结论的话,RC吸收自感电动势的能力要好于二极管,为什么在使用感性负载时,大家还是喜欢用续流二极管呢?还是这个电路有其他问题?

电路设计太差。

网友A:
反向电动势

网友B:
你的 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呢.  不过二极管不比电容,  开关断开瞬间, 也还是有大的电压变化的.

二极管没有即时导通的性能,有个死区时间,只能量子物理解答了。此时电感二端有个高电压脉冲放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 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呢.  不过二极管不比电容,  开关断开瞬间, 也还是有大的电压变化的. ...

这个图有啥作用 驱动电机用H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有啥作用 驱动电机用H桥啊

这是单方向运转的电机, 单管就可以了, 不需要 H 桥

网友D:
7805的输入电压能到24V吗?滤波电容,大电容,小电容,滤波电感。

网友E:
改为RC,表面上看,MCU不再复位了。
其实,也许只是复位的概率小了很多而已,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抗干扰,一是减少干扰源的幅度,二是提高抗干扰能力。
所以要2步走,最重要的是提高抗干扰能力,肯定是电源滤波走线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F:
1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G:
开关断开瞬间,这样的回路,你能实际观察到开关(机械的)触点上面明显的火化,该火化就是造成单片机强干扰的元凶。
你不需要什么RC,只是在开关并联一个电容,则就可以完全消除单片机重启现象,而实际上,你用RC代替二极管,起的作用有续流同时带灭弧功能,而单个二极管续流不带灭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断开瞬间,这样的回路,你能实际观察到开关(机械的)触点上面明显的火化,该火化就是造成单片机强干扰 ...

那个开关实际电路中用的是继电器,你说的强干扰无非就是电压波动吧?续流二极管续流的同时不是消除了这个电压波动了?还是电容的消除电压波动要比二极管快,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使用感性负载时大家都用二极管续流,却很少用R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呢.  不过二极管不比电容,  开关断开瞬间, 也还是有大的电压变化的. ...

也就是说,RC电容的效果要好一些,那为什么在使用感性负载时,大家都使用续流二极管保护,而很少有人使用RC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开关实际电路中用的是继电器,你说的强干扰无非就是电压波动吧?续流二极管续流的同时不是消除了这个 ...

是火化不是所谓的电压波动............
这是2个概念,如果你用的是继电器,那种透明的,则可以实际观察到触点动作时候的火化。
如果是不透明的,你可以将外壳挖掉一个角,看见触点就成,你也能发现触点火化。

楼主:
肯定是反向电动势造成的,现在的问题是用了二极管泄流为什么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火化不是所谓的电压波动............
这是2个概念,如果你用的是继电器,那种透明的,则可以实际观察到 ...

第一次听说啊,很抽象啊,那这个火花是怎么影响到单片机的呢?不是通过电压的话,那么是电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呢.  不过二极管不比电容,  开关断开瞬间, 也还是有大的电压变化的. ...

所有回答你的最靠谱点,你说的二极管不比电容的意思,具体是什么,能说一下吗?是吸收电压的效果,能用更短的时间吸收掉反向电压吗?那为什么在感性负载两边大家都喜欢用二极管续流而不是电容呢?

网友H:
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在于电机切换的瞬间突波穿透了 LDO。建议直流输入侧加大容量滤波电容(4.7mF 以上)或 LC 滤波器,或者换用 PSRR 更小的电源转换电路。

网友B:
只是在电压瞬变的条件下, 但电容电路开通时的冲击电流会大, 而二极管是没有的

网友I:
前端电压瞬变是一个问题,但是后面的稳压电路也是很关键的,

网友J:
用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有可能是速度不够快。建议换成肖特基二极管。耐压要够高的。

网友K:
还是幅射,埸干扰为主导。续流回流没有窜入电源输出回路。

网友L:
首先我们来计算一下二极管PN结的电容。
根据datasheet,比较通用,很容易被采用的1n4007的结电容为15pf。
然后我们计算容抗xc=1/2*pi*f*c
1MHz,xc=10000.61欧
10Mhz,xc=1000.061欧
30Mhz,xc=333欧
对于传导干扰30M以下的,PN结的结电容阻抗很小。电的特性是往阻抗小的地方跑。这个1n4007在高频下,基本没什么用。
当水泵停止时,由于机械惯性,变成发电机,产生干扰。
然后7805对1M以上的干扰基本全通。
至于这样的高频,电解电容容量急剧下降。为什么会下降,可百度电解电容,频率容量曲线。
多种因素促成了,线性电源的电路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我们来计算一下二极管PN结的电容。
根据datasheet,比较通用,很容易被采用的1n4007的结电容为15pf。
...

抱歉,没明白你的意思,二极管在高频下没用是什么意思,水泵关闭瞬间反向电动势是顺着二极管的方向的,此时二极管不是导通了吗,高频干扰怎么还会传到后方?

网友L:
引用 楼主:
抱歉,没明白你的意思,二极管在高频下没用是什么意思,水泵关闭瞬间反向电动势是顺着二极管的方向的,此 ...

二极管在由截至转向导通是有时间的。
而这么短暂的时间通常是高频的先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二极管在由截至转向导通是有时间的。
而这么短暂的时间通常是高频的先跑出去。 ...

多谢,
自己的理解当做结贴:
反电动势U = -L ×(△Ⅰ÷ △ t )
①用RC的情况,可以大大降低电流变化率,开关断开时电容存储的电流会流向线圈弥补电流减小,使△Ⅰ÷ △ t 很小,从而使反电动势很小或者几乎没有,这也符合电容特性,阻止电压突变,从根本上不会产生高压电动势,但是电容吸收电路也有缺点,延长释放时间,体积大元件多占空间
②用二极管:二极管不存电量,所以不能影响△Ⅰ÷ △ t ,但可以吸收反电势(续流作用),就是产生了电动势之后,去消除,如果性能不好,消除不及时,高频脉冲将有可能冲击触点,甚至导通(触点火花)对后端电路造成冲击,
记得当时用的4007普通二极管,应该跟这个也有关系,用快恢复二极管应该会好一些或者能避免,能及时消除这个反电动势,避免高电动势造成继电器触点火花形成回路对后端电路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