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控硅光耦

楼主(2019-07-11):
如图片,用光耦控制可控硅,偶然会出现电阻R23,R24烧毁,更换新的电阻上去,还会烧,后来发现是光耦3061坏了,换了一个光耦就能正常工作。求教是什么原因导致光耦损坏的呢?用的是亿光EL3061, 限流电阻小了,导致过流了吗? 这颗光耦的输出端电流是多少(附件有规格书)?请大神赐教!

网友A:
为什么不把R18接到5V正极?如果速度不是很高,R18用1K以上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还有,看好,是Max15,知道Max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C:
说白了,没有触发成功,才烧限流电阻。第一原边驱动电流足够。R18明显是有问题,要放到集电极,且要降低电阻,因为光耦发射管有2V的压降。第二,R23,R25的平衡。

网友D(点评):
没有2V,1V多一点而已,R18放到光耦1脚好了,220Ω可以了,我用300欧姆都没问题。

网友C(点评):
@cjseng ,红外的1.5V左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R18接到5V正极?如果速度不是很高,R18用1K以上

用1K以上你确定光耦能打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R18接到5V正极?如果速度不是很高,R18用1K以上

WURE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没有触发成功,才烧限流电阻。第一原边驱动电流足够。R18明显是有问题,要放到集电极,且要降低电 ...

谢谢 !找到原因了,是可控硅虚焊,导致触发不正常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