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pmos续流的试验

楼主(2019-07-11):
测试原理图如下
mos管选用si2309驱动一个继电器,继电器低端驱动一个10A有刷直流电动机。

思而不学的电路
@blade55 :续流时间,跟线圈电感有关,线圈电感由100mh
从动作时间看,瞬变二极管是ms级的,而肖特基二极管是us级的,两者快慢立见高下。 从你给出的拓扑看,D1动作后是由R2和R1向继电器线圈放电,这个速度能快的了吗?
你把续流和过压保护弄混了。

楼主:
这是继电器线圈,电压

楼主:
电源电压为12V。继电器电感107mH
计算如下:
当input为由0转12V,pmos截至。
此时继电器线圈产生负电势,当达到10V,12V-(-10)=22V,击穿TVS(smc22ca),pmos重新打开,使继电器电势维持在-10V左右.这是一个负反馈过程。
波形细节

网友A:
跟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二极管相比,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二极管相比,有什么优缺点?

缺点:TVS管更贵一些。。。。。
优点:继电器线圈电流衰减快一些,触点断开快一些

网友B:
其实直接在漏源极并联一个稳压管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成本应该好一点。

网友B:
甚至不要并联稳压管,让MOS管击穿吸收电流,也不是不行。

楼主:
这种续流方式,可以用稳压管,是成本最低的。
这里稳压管是控制,MOS管自己续流

@tianxj01 :这种续流方式,可以计算,稳压二极管是sod323级别的。如果并ce根据继电器电流乘以稳压管耐压值,封装稍微大一些。
其实,这样的增速,并不很大,像继电器这样,本身是用直流电阻工作的器件,电感只是附加的多余项,当一个简单的二极管续流时候,虽然二极管电压很低,但是续流电流经过线包,还是会有有效的VCC电压出现在继电器电感2端,所以其衰减还是很快的,你这样只是部分提高了续流电压,加速理论上只能按照VCC和稳压值的比例增加,真的非常有限呢。
@tianxj01 :我手头只有5.1v 10v稳压管。tvs有22v和30v双向的,这里把tvs当稳压二极管用
用双向TVS貌似没什么有效意义,一个继电器到栅极的稳压管就可以妥妥的实现该目标啊,而且貌似分析不出采用稳压管有什么比TVS管差的地方。 当继电器没动作时候,则继电器6端是低电平,而且不会高于击穿电压,则不会短路驱动信号。当反峰来时,超过设定的击穿电压栅极下拉,MOS管就继续开工,直到电流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直接在漏源极并联一个稳压管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成本应该好一点。

漏源并稳压管,这种方式稳压管功率高些,全部要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二极管相比,有什么优缺点?

线圈两端并二极管,和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形成通路,一反接就完蛋,或高能负脉冲也完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缺点:TVS管更贵一些。。。。。
优点:继电器线圈电流衰减快一些,触点断开快一些
...

结论怎么来的?就算忽略极间电容,快恢复也比TVS快的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结论怎么来的?就算忽略极间电容,快恢复也比TVS快的多吧

并联二极管,断开时线圈两端电压低,电流衰减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联二极管,断开时线圈两端电压低,电流衰减慢。

没明白,反向电动势不就是在线圈两端产生的瞬间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为12V。继电器电感107mH
计算如下:
当input为由0转12V,pmos截至。

PMOS重新打开这后面是不是表述有问题啊,负反馈没太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反向电动势不就是在线圈两端产生的瞬间电压吗。

一个反向的二极管,续流时候,电压是多少?
而电感电流衰减率和电压直接相关,我们假定二极管是一个理想器件,没有任何导通损耗,而且继电器线圈是一个理想电感,(你可以想象超导),则MOS管关闭后,继电器永远不会跳开,为什么?因为吸合电流永远在哪里流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个反向的二极管,续流时候,电压是多少?
而电感电流衰减率和电压直接相关,我们假定二极管是一个理想 ...

不能这么算,大部分继电器都会有个几欧到上百欧的直流电阻,这个就是为什么只用一个二极管就能很快的释放电流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算,大部分继电器都会有个几欧到上百欧的直流电阻,这个就是为什么只用一个二极管就能很快的释放 ...

当然实际上不能这么算,上面本身只是一个理想化假定而已,而且确实一旦电感端电压很低,则电流衰减确实很慢。
其实,正因为线圈电阻的存在,所以,继电器在普通一个整流管续流情况下,其实衰减并不慢,续流条件,看起来二极管端电压很低,但是续流过程继电器线包电阻在断开瞬间的的电流续流下来,线包电感实际电压还是等于驱动电压,只是反向相反,所以,一般来说,用个普通二极管做继电器续流,也可以在短有效的完成续流到电流为零,只是,采用MOS管进行续流,则电感有效端电压会叠加MOS管+稳压管电压,也就是续流过程方向电压更高,当然相比一个简单的二极管,实际上能快,事实上,采用多高的稳压管和Vcc的比值,则电流衰减过程也按比例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实际上不能这么算,上面本身只是一个理想化假定而已,而且确实一旦电感端电压很低,则电流衰减确实很 ...

线圈并联二极管对于8050,9013之类的低耐压三极管还不是很完美,不良率偏高,不如ce并稳压管,ce并稳压管可靠性要高些,这是我的量产经验

网友E:
在线圈并联一个高压的TVS最佳结果,电压越高,电感能量耗得越快,并且回路越小,EMI越影响越小,此电路还要通过电源来消耗,有违EMI原理。并一个1N4**的效果不良,用肖特基好过他。因为反应快,二极管进入导通有个延时,长短决定了电感即时产生的电压大小。也就是EMI的强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然实际上不能这么算,上面本身只是一个理想化假定而已,而且确实一旦电感端电压很低,则电流衰减确实很 ...

电感的能量是一定的,续流时外端的电压越高,电流降得越快,最终能量是落在耗能器件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OS重新打开这后面是不是表述有问题啊,负反馈没太明白

这个是我在datasheet翻来的。这是集成电路里面的过压保护措施。
至于工作原理是自己的理解。

你用错了地方了

网友F:
这种续流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我通常是在线圈的两端或者开关的两端(这里的PMOS)并联续流二极管,在GD之间并一个双向稳压管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太好?个人的一点看法,欢迎探讨。看到这个帖子很火,就进来了,嘎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圈并联二极管对于8050,9013之类的低耐压三极管还不是很完美,不良率偏高,不如ce并稳压管,ce并稳压管 ...

按照典型的二极管续流方式,理论上计算不出不良率偏高的数据,当然我相信你的实际量产经验,这是最宝贵的。
从理论来说,二极管,比如继电器用的1N4148,其正向导通时间几乎没有(事实上几乎所有高低频二极管,正向都是非常快的),也就是在开关管断开瞬间,超过VCC电压,则二极管就动作,不过,事实上在典型的如双管正激线路的续流二极管上面,我们可以检测到瞬时纳秒级别的极窄高脉冲,由此及彼,非常怀疑,是不是8050也会在某种情况下,承受这样的极窄脉冲高压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并联一个合适小的电容,立刻可以解决该问题,除此想不出别的不良率上升原因了。
那么一个4148+小电容,应该是另外一种性价比选择吧..........。
另外,我们好像习惯了用4148,而采用低频管续流,则从来没发现该极窄脉冲,可能原因应该是等效结电容比较大,则在正常继电器动作频率范围(K算最高了吧),用低频管续流应该可以省去该并联电容而实现低的不良率。

对于开关电源来说,感性负载在pcb上,在布线上,续流二极管(rcd)可以靠的更近一些。 而我的应用是驱动一个外接的继电器,这个继电器又去驱动一个10A的有刷电机感性负载。 我的续流二极管用的是ss12,速度应该不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感的能量是一定的,续流时外端的电压越高,电流降得越快,最终能量是落在耗能器件上的。 ...

是啊,用二极管续流,则线包电感储能最后还是通过线包电阻消耗完毕,其时间,和继电器打开电流上升到额定电流开始吸合几乎完全一样。继电器吸合电流大,而释放电流小。吸合是从0增加到吸合电流,而释放是从吸合电流衰减到释放电流,可毕竟释放电流不为0,所以理论上该时间比吸合动作延迟时间还短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在datasheet翻来的。这是集成电路里面的过压保护措施。
至于工作原理是自己的理解。
...

21IC最近都是毛病,今天死活没法回复评论了。
我的机器,大概有50%全部带继电器,出货至少10W+,驱动采用的是SS8050(不是S8050),串联电阻是2K(单片机5V),继电器是12V的松乐继电器,有大有小,大的是松乐的SLB,小的是SRA,续流采用的是LL34的先科4148,到目前,无一例发现有失效的。
关于肖特基做继电器续流,我倒是从来没测试过。而继电器是不是在板上,理论上是无所谓的,再长的引线,只是增加了继电器线包的直流电阻和电感而已。只需要续流管和驱动的SS8050距离最接近即可。

这个我知道,你的用途是三极管直接带继电器,三极管不提供接口。我不是说线圈并二极管不好。 我的电路时提供接口的。

楼主:
再补个以前测试的数据:
续流方式一:
三极管9013贴片版J3
驱动限流电阻1K,下拉电阻10K
继电器是汽车四脚继电器40A
电机为10A直流电机
测试电源:直流稳压电源,调到12V
续流方法:线圈并TVS。

提示,示波器量程为10V

楼主:
续流方式二:
三极管9013贴片版J3
驱动限流电阻1K,下拉电阻10K
继电器是汽车四脚继电器40A
电机为10A直流电机
测试电源:直流稳压电源,调到12V
续流方法:CE并TVS。

楼主:
续流方式三:
三极管9013贴片版J3
驱动限流电阻1K,下拉电阻10K
继电器是汽车四脚继电器40A
电机为10A直流电机
测试电源:直流稳压电源,调到12V
续流方法:bc并TVS。(有资料说是有源钳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续流方式三:
三极管9013贴片版J3
驱动限流电阻1K,下拉电阻10K

看见你用的管子都是9013,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管子做继电器驱动,绝没SS8050好。

楼主:
比较三种续流方法:
1、其中线圈并tvs,有窄高脉冲。电压越是TVS耐压+电源电压=22+12=34V,超出8050(25V)耐压,基本达到9013的耐压。注意示波器量程为10V
2、ce并tvs和bc并tvs,最高电压均没有超出tvs耐压,其中bc的顶端更平。有负反馈的性质。注意示波器量程为5V

@zyj9490 :工控感型负载特别多。有控制板内部的,也有控制板外部的。需要灵活选择续流技术,提高可靠性。主要是这三种续流都可行。主要还是设计问题,余量的把握问题。
@叶春勇 放30---60%差不多,特别可靠的,100%,看你有没有把握。
@zyj9490 :12V你用18V的tvs吗
TVS的耐压裕度放得有点大。

楼主:
1、其中续流方法1,并单向二极管,不能耐反接。
2、实际量产来看,如果电源电路实际比较简陋,容易把7805搞坏。例如输入电容1uf和输出电容330nf。
3、从信号的角度,续流方法1,电压变化比较剧烈,emi能量高。网上有很多继电器干扰单片机的。
4、续流方法1,是用作接口电路的,不耐测试。例如热插拔。

@戈卫东 :我的实际经验,是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大一点会好点。
继电器干扰单片机,是触点电弧的影响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你用的管子都是9013,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管子做继电器驱动,绝没SS8050好。 ...

我实际用的是SS8050,电流大。
后来用了LDTD123YLT1G耐压55V的。
从量产比较,应该是耐压高的胜出。电流是次要的。三极管工作再饱和状态的,电流可以大一些。

网友G:
二极管续流都用1百年了,突然有人“量产”数据说明它不靠了。咱不懂理论,也不会“试”验,是不是设计选型或工艺或供应商出问题了,咱也不敢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续流都用1百年了,突然有人“量产”数据说明它不靠了。咱不懂理论,也不会“试”验,是不是设计选型 ...

这个有个失败的案例,有一个项目用了一款100A的继电器,体积超大,用普通的1N400*的续流,老是干扰单片机复位,后用大功率的高压的TVS管,就再不会出现了,还是反应时间很重要,续流时间也很重要。

可能二极管续流触点分开时间较长,拉弧时间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补个以前测试的数据:
续流方式一:
三极管9013贴片版J3

明显高电平平台的持续短,不能只看电位,还要看时间,即冲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个失败的案例,有一个项目用了一款100A的继电器,体积超大,用普通的1N400*的续流,老是干扰单片机 ...

按理说“钳位”电压越高干扰会越严重,二极管式是0V,干扰最轻。具体呢,就与续流元件安装位置有关。另外,还要考虑继电执行回路的触点断路干扰。这样,事儿就多了。
然而,楼主提到的似是“量产可靠性”之类,是否定2板管续流原理的正确性。

@zyj9490 :不会振荡吧?线圈中电流的方向又没有改变。
靠线圈这点电阻耗散慢,因为电流模的形式,如LC串一个小电阻,造成自由振一样。
这种能量即使外部电压0,长时间振以埸的方式也会干扰。
听说你是老前辈,给晚辈再指点指点,还有什么别的续流技术,我都要学。 工业控制感型负载挺多的。多学点应该没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续流都用1百年了,突然有人“量产”数据说明它不靠了。咱不懂理论,也不会“试”验,是不是设计选型 ...

这位是大神,我发帖的意思是探讨感型负载的续流方法。
没说二极管续流不可靠。别误会。不可靠的是人,不是方法。

嗯,讨论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按理说“钳位”电压越高干扰会越严重,二极管式是0V,干扰最轻。具体呢,就与续流元件安装位置有关。另外 ...

线圈续流影响更大,触点边负载变化应以隔离电路处理,最多埸干扰,或者触点埸干扰控制线圈,续流应时间最短,回流面积最小的方式能量耗散。如果窜入电源回路是不好的。

网友G:
以干扰论,"续流应时间最短",不认同啊。

@zyj9490 :干扰应该看dV/dt吧?
那肯定有个度,多大的电压泄掉能量,这是要靠经验的。并且布线不同,影响也不同。对传导和幅射的抗干扰能力也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是大神,我发帖的意思是探讨感型负载的续流方法。
没说二极管续流不可靠。别误会。不可靠的是人,不 ...

继电器、直流电磁阀等的续流,因为该类装置是直流电阻控制电流的器件,所以我还是比较认同传统的二极管,毕竟延迟时间很有限,至于干扰,更倾向于触点电弧,对那些敏感场合,靠提高续流电压缩短跳开速度效果无法稳定可靠保证,而灭弧才是治本之举。
对于像直流电动机一类,负载特性非电阻的,而是依靠反电动势实现电流平衡的设备,由于其电感量还特别大,在比如负载已经卸掉的情况下,靠二极管续流,则停止时间会非常长,直到完全被绕组电阻和效率消耗完,则可靠及时停止就成为另外一种典型需求,这时候,通过提高续流电压进行能耗制动是一个不错的正选。当然还有短路能耗制动什么的,但是措施实施起来会比较复杂。
对于DC-DC类线圈的续流,则唯效率和性价比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干扰论,"续流应时间最短",不认同啊。

从信号的角度,续流时间越短。那么它的高频分量越多。
而从emc的角度,分为传导和辐射。
而板子,负载定型后,继电器线圈储存的能量是一定的。
频率越高,辐射分量加强,传导分量减少。
那么续流时间短,减少传导干扰,是可以成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是大神,我发帖的意思是探讨感型负载的续流方法。
没说二极管续流不可靠。别误会。不可靠的是人,不 ...

看看这个帖子,典型的火化干扰,他这里用的就是二极管时候,触点断开单片机重启,可这里就不能让二极管背这个锅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4068-1-1.html

这是传导干扰。

网友G:
轻易不要抛弃经典,这是普通技术设计第一要点。
做为讨论,科学性就放第一,原理性就尤其突出。
要讨论那几个方面?1.接续电流的有效性。2.电路实现的方便性。3.对其它电路功能的影响性。4.整机特性的保证及使用性。5.其它。
做为电路讨论,没有模型都是刷流氓(公众默认的也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轻易不要抛弃经典,这是普通技术设计第一要点。
做为讨论,科学性就放第一,原理性就尤其突出。
要讨论那几 ...

这个经典方法,不耐反接。耐反接二极管必须加电阻。

关于防反接,只关心续流二极管么?其它续流型式中的其它元器件不怕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21楼的芯片內部电路,属于芯片设计公司的理念,他秉持耐操耐用原則,是可以多多参考。一般公司分立件设 ...

我很喜欢看datasheet和app note,又是会有新发现。
外国的芯片公司,有好多牛人写应用手册。计算公司用仿真软件都很准的。比如反激电源,maxim的应用手册计算公司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