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c34063仿真输出不对 请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7-11):
按照手册上的应该输出28V 175mA
可是现在输出只是接近电源电压  没有起到升压作用

网友A:
换一个仿真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长时间,因此暂时降低C3而负载电阻值也搞大,设定 .ic V(out)=27V 接近输出电压,可加速仿真。  ...

C3调为150u  负载5K  输出电压也调成了27V   但20s后还是11.837V  仍未起到升压作用。   。

网友C:
Multisim中MC34063的仿真模型不对。应用下面模型数据覆盖、替换Multisim原来仿真模型数据,就可正常仿真。有波形、电压输出了。

怎么替换?
找到了 谢谢
请问模型数据在哪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ltisim中MC34063的仿真模型不对。应用下面模型数据覆盖、替换Multisim原来仿真模型数据,就可正常仿真。 ...

这个打开怎么是个TXT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打开怎么是个TXT文件

对呀。TXT文件没错,你只管文件内容,替换原来错误model DB就行。。

网友D:
这个芯片还要做仿真?。

@sherryyyy :这几个电阻阻值很容易计算得出的。
为了看电阻阻值是否合适做了仿真 结果仿真都出不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ultisim中MC34063的仿真模型不对。应用下面模型数据覆盖、替换Multisim原来仿真模型数据,就可正常仿真。 ...

问题解决,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ultisim中MC34063的仿真模型不对。应用下面模型数据覆盖、替换Multisim原来仿真模型数据,就可正常仿真。 ...

谢谢您!。

网友F(2022-05-22):
引用 网友C:
Multisim中MC34063的仿真模型不对。应用下面模型数据覆盖、替换Multisim原来仿真模型数据,就可正常仿真。 ...

这个模型在哪里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