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不就是包地打孔嘛,能有多讲究?

楼主(2019-07-11):
高速先生文|黄刚

问:为什么要包地?
答:为了控阻抗和降低串扰;

问:那包地需不需要打过孔呢?
答:要啊,必须要啊,不然包地就没意义了。

问:那包地打孔设计一般需要注意什么地方呢?
答:……

是的,坊间传说的包地神技能其实并没有那么直观。什么叫直观,就好像1+1=2。(好了,别逗了)。那就好比10%的阻抗变化会带来大约5%的反射,比如100mil的过孔stub的谐振点大概会在15GHz之类的。

包地打孔你很难从一开始就能够预测到你的设计质量会怎么样,而且一样的设计放在不同的板子也会千差万别。而且最重要的是并不是包了地就一定会带来信号质量的改善,很多情况下你辛辛苦苦包完了,结果只换来这几个字。

好了,说了那么多吓人的话,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只能举一个吓人的例子吧。我们如果要使用例如网络分析仪去测试PCB上面的DUT(待测物),最通常的做法就是通过SMA头接入PCB,我们要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测试板,由于只有表层走线,4层板就足够了,这样的话表层到第二层参考层的厚度一般就比较厚。

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表层的走线要很宽才能控到50欧姆的阻抗,另外也可以采用下面这种共面波导的包地形式来达到目的,这样的话线宽就可以不用太过粗。我们通过阻抗计算软件计算,得到线宽走12mil,同层的包地距离6mil。

前面说了嘛,这也算一种包地的情况,那我们的工程师就自然的把地过孔打上,就像下图所示一样。

做过设计的朋友都知道,现在使用软件来进行包地打孔的设计那叫一个方便啊,输入过孔的间隔和距离后,唰一声就做出来了。

上面的设计看起来也好像没什么问题,包了地,打了孔。由于我们这个是一块测试板,需要达到的测试频段达到30GHz,因此上图的这根校准线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要有很好的回损和插损的性能。当我们拿这根设计进行仿真后会发现,结果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如下所示:

在大概25GHz之后回损就变得不线性了,一直往恶劣的方向走去,同时插损也受到了影响,因此根据我们还算丰富的测试经验来看,这根校准线的设计应该是很难满足30GHz的测试要求的。

地也包了,孔也打了,那为什么会出现高频振动和跌落的原因呢?这时候我们SI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去做不同包地情况的分析,例如我们补充下面这三种情况:分别是包地过孔距离铜皮10mil,30mil和干脆不打过孔了。

我们把4种情况的仿真结果放在一起来看,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插入损耗的结果:

回波损耗的结果:

对比10mil,30mil,50mil这三种case,我们能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就是包地过孔距离包地铜皮最近的话对高频的性能会越好,高频的衰减会越小,这样更有利于保证高频的测试性能,地过孔越远,损耗越大,而且还会出现谐振。其实这是由于回流路径的相位差造成的谐振。这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丢丢复杂是吧?

稍微解释下哈,就好像你和妈妈一起去买菜,去的时候是一起走,但是回来的时候你们各自走不同的路回家,然后你们回到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时间就是相位差,包地过孔距离铜皮越远,就好像你和妈妈回到家的时间相差越多一样,就会导致最严重,最靠近低频段的谐振。

但是细心的朋友就会有反驳的机会了,那为什么没地过孔在高频反而比50mil的地过孔性能要好啊!!你是不是标签标错了啊。

还好,标签是没错的。还是说回买菜这档子事呗,就好比你和妈妈去买完菜,你们一起回家,但是选了一条比较难走的路回家,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回到家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基本没有相位差,所以没有谐振,所以在很高频的时候会比50mil距离打孔有优势(其实再往更高频走,就会比30mil甚至10mil都会好)。

但是路难走啊(只能通过地平面的耦合进行回流),所以你们的精力会浪费很多(中低频段损耗会比较差)。Anyway,包地的确会是一个复杂而有点不可预测的case哈,希望我的讲解你们能听懂并且觉得有帮助呗。

(查看更多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