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二极管开路存在压降

楼主:
这么一个结构,我先用的stm32结构OD带发光二极管。结果,发现二极管存在压降,之后改用下图实验,发现依旧是电阻没压降但是二极管有,但是此时线路电流为0。
想了一下二极管的曲线,此时没电流应该不会开启啊,不应该有压降啊。
难道还是只要测量就会有压降?
求大神们科普一下

网友A(2019-07-11):
你想的没错,测量会产生测量电流,而任何电流流下来,则二极管就会有压降,只是比一般的小点而已,而发光管该电压则更高,也就是此时,你这样的测量,其电流不为0。

网友B(点评):
我测了一下,不管是示波器还是电压表,输入阻抗很高的,电流也是na级的,根据二极管的曲线,电压不会很高,就算是几百mV我人,现在这1v多的电压都快亮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的示波器、电压表是市电供电吧,也就是不是电池供电。果真如此,你示波器或者电压表有漏电。

网友B(点评):
电源是直流电源,表的话,万用表浮地系统。我试了一下,换电池供电也这样。

网友D:
LED也是一个半导体 光电池,有光生电压

网友E:
应该是测量仪器的电流比较小,在电阻上分担的电压较少,造成电压没变化。

网友F:
你的万用表就是一个电阻,你没把这个算上。

网友G:
压降是多少?

网友H:
应该将电压表并联在二极管上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