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微 触控调试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12):
1、请检查烧录的静态调试文件的名称是否和你当前在用的芯片型号一致
2、烧录时LVR勾选的选择为多少V?SC LINK烧录器供电电源选择3.3V档还是5V档位;LVR需要比供电电压低;
3、请检查烧录口是否有其他的器件影响到通讯
4、若上述解决方案仍未解决问题,请尝试空片不在板进行调试,确认是否工具问题

网友B(2020-03-03):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B:
找到问题了,应该在赛元网站先下载一个“TK 静态调试及动态调试文件”,把对应型号的 hex文件烧录进芯片,然后再进行调试,就可以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