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提示无法解析标志符

楼主(2019-07-11):
但是能正常编译和烧写,就是有这些出错提示。看到烦,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麻烦各位了!谢谢!

楼主:
装的是XC8的免费版

网友A:
在Tools> Options > Embedded > Generic settings 下面勾选 "Enable gathering of compiler symbols".
然后关闭MPLAB X, 再重新打开,等到下面不再有解析条,再去打开你要看的文件,应该就没这个警告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了!

是我的方法吗? 如果不是还请楼主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方法吗? 如果不是还请楼主分享一下

就是您的方法,谢谢了!

楼主:
晕!什么都没动,又成这样了,这次还不能编译成功了,说是没定义!真是把小白要搞疯了!

楼主:
晕,是我把器件不知道怎么改了,现在好了!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仿真,能启动仿真程序,但不能运行,显示程序已终止!好多问题啊

网友B:
在X IDE中显示字符下面有红线, 只是解析显示字符有点问题, 并会影响编译...
你编译出问题,跟那个显示没有直接关系, 还是要看你的项目各个文件包含关系, 路径等等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我安装最新版本的XC8也有这个问题, 后来恢复到XC8 V1.44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最新版本的XC8也有这个问题, 后来恢复到XC8 V1.44就可以了

经常遇到
什么都不修改的情况下,关闭软件退出,重新打开就没有这个提示了,啥都没有改动
遇到这个,我就把C文件全部×掉,然后再左侧的源文件中重新打开,就可以解决了。
具体为啥会这样,咱也不敢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遇到
什么都不修改的情况下,关闭软件退出,重新打开就没有这个提示了,啥都没有改动
遇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Tools> Options > Embedded > Generic settings 下面勾选 "Enable gathering of compiler symbols".
然 ...

确实非常有效!!!谢谢!大部分已经能够解析了,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不能解析,但是编译能够通过

网友(2019-08-12):
为什么我的没有这个选项呢?我用的是MPLAB X IDE v3.05

网友E(2020-04-11):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勾选 "Enable gathering of compiler symbols".也没有用

网友E:
V5.53 版  编译器是XC8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