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LED调光会闪

楼主(2019-07-12):
通过可控硅调光,两路LED驱动器冷暖调光控制,电路见图,电源模块提供12V通过另一块板上 DCDC降压到3.3V给单片机供电,这块板上加了LDO提供上拉的3.3V。
在调光最亮的时候不闪,调到20%-60%左右会闪,小于20%单片机直接控制关断。在过零输出加了斯密特触发器,过零的上升下降沿会陡峭,也还是闪。

网友A:
用示波器看触发波形,以及可控硅输出的波形,估计是软件问题。

网友B:
50Hz 直接可控硅调光?
你确定你这样做?
导通角小的时候,不闪才怪。
哪怕PWM方波调光,在PWM频率不高时候,低亮度(也就是占空比很小时候)都闪何况50Hz,明白了吗?

楼主:
可控硅输出波形,过零波形,过零和控制脉冲

网友C:
如果正负半波都触发一次,闪频会降低。

网友C:
触发电路有问题吧,不带自过零检测的。负半波怎么触发的?

网友D:
看上去正负半周触发时间不一样,用这个过零电路试试,这个是对称的,你的不对称。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86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正负半波都触发一次,闪频会降低。

现在就是正负半波都触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正负半周触发时间不一样,用这个过零电路试试,这个是对称的,你的不对称。
https://bbs.21ic.com/for ...

原来也想用这个,原件太多放不下,现在用软件修正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也想用这个,原件太多放不下,现在用软件修正的

那就换TLP290

楼主:
需要在可控硅的A1和G之间再串个几百欧的电阻么

楼主:
是不是因为工作在1,3象限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在可控硅的A1和G之间再串个几百欧的电阻么

现在最佳的做法还是改软件吧,比如连续稳定的10ms过零脉冲才是真的,中间出现误差大的过零脉冲就忽略掉,用单片机晶振算出的过零点来设置触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最佳的做法还是改软件吧,比如连续稳定的10ms过零脉冲才是真的,中间出现误差大的过零脉冲就忽略掉, ...

打算在过零电路前面加个整流桥BS06,这样就是半周期上升沿的脉冲了

@R2D2 :哪个电路简单?软件还可以校正
你有本事加个**电路就不能加7楼帖子引用的电路?你的iq卡该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发电路有问题吧,不带自过零检测的。负半波怎么触发的?

1,3象限触发

楼主:
双向可控硅这个电阻干嘛用的,感觉不接也能工作,A1和G控制脚本来就是电阻很小的

网友A:
过零检测光耦输入端电阻220K太大了,过零点严重滞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零检测光耦输入端电阻220K太大了,过零点严重滞后

小了光耦吃不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零检测光耦输入端电阻220K太大了,过零点严重滞后

仿真波形,可以用软件矫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了光耦吃不消啊

减小到22K没问题的,不过最好是2个电阻串联,一个电阻恐怕耐压不够,而且电阻要功率大一些

网友E:
对的 你这过0 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只检测了一半.  另外半周 怎么控制可控硅!!!
理论没吃透

@cjseng :对,现在就是这么搞得,已经支持大部分可调LED了,还有飞利浦的灯会闪,优化中
@cjseng :目前就是这么做的,软件模拟一段时间后用过零中断校准
@eydj2008 :干扰软件可以判断啊,对于50Hz来说,过零点必须和上一次检测到的间隔20ms,如果不是,就丢弃
@cjseng :而且 要是60HZ呢
@cjseng :来干扰了呢
没问题的,可以软件延时10ms,作为另一个过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 你这过0 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只检测了一半.  另外半周 怎么控制可控硅!!!
理论没吃透 ...

软件肯定要做一些算法的,也不能全靠硬件,有毛刺进来怎么办

网友A:
我最近也做了可控硅移相触发,两相380V输入,输出30~350V,灯不闪啊,很稳定,低于20V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做了可控硅移相触发,两相380V输入,输出30~350V,灯不闪啊,很稳定,低于20V会闪 ...

嗯 导通角小的时候没办法的,维持电流不够

网友F:
接两根火线是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两根火线是啥玩意

相当于一个开关,控制火线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