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电饭锅的控制板吗?求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原理图

楼主(2019-07-12):
图中是九阳电饭锅控制板上驱动数码管和功能灯的引脚连接,上电的时候是所有灯都亮的。现在不明白它软件是怎么控制的,如何扫描能做出这个效果?

网友A:
先吐槽一下你这个图纸画的,实在难看得明白。
这不就是典型的8段扫描吗
所有的COM口是高电平,然后所有的段位信号是轮流变低就可以实现全部笔划点亮效果。
动态扫描是把数字分成4位,然后按照需要,轮流分别拉高COM口,同时输出需要点亮笔划的低电平,然后COM1-COM4这样轮流下去,当频率合适,我们就会看见各个需要显示的数据无闪烁的显示出来。

网友B:
数码管共阴,散立LED共阳。扫描时一个COM端推挽驱动(高电平驱动散立LED、低电平驱动数码管),其它COM端高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吐槽一下你这个图纸画的,实在难看得明白。
这不就是典型的8段扫描吗
所有的COM口是高电平,然后所有的段 ...

原理图确实是我随便画的。。只是自己方便看
数码管是共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共阴,散立LED共阳。扫描时一个COM端推挽驱动(高电平驱动散立LED、低电平驱动数码管),其它COM端高 ...

谢谢你的回复!有点眉目了
可否再告知一下,如果我想所有灯和数码管都亮,其中某个灯或者某一列灯闪烁,该怎么实现

MCU一上电,代码就往输出寄成器写相关显示的内容。可避上电初期端口的不确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有点眉目了
可否再告知一下,如果我想所有灯和数码管都亮,其中某个灯或者某一列灯闪烁, ...

扫描过去,2端电压一样,则不点亮,扫描过去2端正常供电,则亮,而闪烁,就是闪烁2个状态在一定时间内转换,转换的时间,就是闪烁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有点眉目了
可否再告知一下,如果我想所有灯和数码管都亮,其中某个灯或者某一列灯闪烁, ...

数码管、散立LED只能分时亮。要全亮就要在COM高低电平扫描,需要某些LED闪烁:
  某COM低,其它高阻,段码全部高,数码管一位全亮,延时,然后扫其它COM,数码管全亮;若SEG驱动充足,可以全部COM低,段码全部高,数码管全亮。隔段时间扫描时对应段低,则相应段不亮,循环,就有对应段亮、灭循环,总扫描时间控制在相应范围,就可以看到闪烁了。
然后某COM高,其它COM高阻,段码全部低,相应散立LED亮,延时,然后扫其它COM,散立LED全亮;闪烁处理类似处理即可。

关于扫描的视觉暂留问题,我想楼主应该学习过相关处理,就不啰嗦了

网友C:
轮流点亮数码管就行了

网友D:
典型的动态扫描显示而已。
要是碰上那种12个IO扫8个数码管,不是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