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下载不了程序 cannot access memory

楼主(2019-07-12):
dddd

网友A:
SWD接口可以读到器件不?   BOOT1引脚是拉低状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D接口可以读到器件不?   BOOT1引脚是拉低状态吗?

读不到器件,boot1未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读不到器件,boot1未设置

BOOT1 不需要,  BOOT0必须拉倒G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