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第一次使用PIC,出现如下错误,还请各路大神帮忙

楼主(2019-07-12):
C:\Users\10434\Desktop

网友A:
先解决文件日期不对的问题即timestamp out of range的错误,可以尝试以下两种方法:
1.把这个工程压缩,再解压出来,编译解压之后的工程试试,如果不行试方法2
2.把那些报错的文件在文档编辑器(比如notepad++)里打开,然后另存为一个新的文件,用这些新的文件替换工程里旧的文件

网友B:
赶紧扔掉你用的编译器换成xc8

网友C:
谢谢支持PIC MCU~ 要常来分享啊~

网友D:
@小卡 请问我用MPLAB X IDE 和Proteus联调时总是显示不能启动调试器是什么原因啊?谢谢了,能帮忙看看这个帖子吗?https://bbs.21ic.com/icview-283480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