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传感器采样值软件归零的问题

楼主(2019-07-12):
我现在用到了压力传感器,可是压力传感器空载电压不是0,各种
传感器都不一样。
有个大神给我说软件归零,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实现。那个大神也不说。
请各位坛友给讲讲,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你没上街买过菜?没见人别人用电子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上街买过菜?没见人别人用电子秤?

我说是怎么实现,软件怎么实现?你脑袋长到屁股上了吧?我买什么菜呀

@R2D2 :你屁股上顶着的就是脑袋
你肩膀上面顶着的那个玩意儿,就是屁股。
@R2D2 :你是什么东西?你看你那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Cjy_JDxy :你的智商连街头卖菜的阿姨都不如,谁找你这种东西搞开发的?
@R2D2 :你找事是不是?朴昌范,你瞎搅和什么?不就是没用你的电路吗?你至于吗?你嘴里有屎啊?
卖菜的用不锈钢盆或者塑料盆秤菜,怎么解决盆的重量不一样问题?盆不会给传感器一个零点吗?你脖子上顶的是个屁股吗?

网友B:
楼主可能是论坛人工智能,发一些问题活跃气氛。

把和0差多少记录下来,存到FLASH里面,以后称减去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是论坛人工智能,发一些问题活跃气氛。

把和0差多少记录下来,存到FLASH里面,以后称减去这个。 ...

我不是论坛人工智能。你说的有道理,我想不到,我脑袋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论坛人工智能。你说的有道理,我想不到,我脑袋笨。

第一次接触一个新东西就是这样,咱们这样的菜鸟没经验只能问有经验的或者自己研究找资料。

你一个人搞一个试验机软硬件以前又没经验肯定非常难,我这山东莱州做硬度计很多小厂子都没像你这样肯钻研的人,他们都是直接用别人的设计好的。 步进电机驱动买的DSP2812模块,装在一个金属盒子里面的,称重传感器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去过一个小厂子几次,所以技术细节不了解。也用编码器测位移,他们自己就做一个STM32人机接口板子,连STM32核心板都是买的,人机接口板上就几个光耦带个液晶和键盘。

我是外行,感觉你这个试验机和他们的差不多,称重和加力是个难点,做准了做稳定了不容易。

先把称重搞定,ADS1220很强大完全可以搞定,感觉没必要用仪表放大器了,先买个手动千斤顶焊个架子把传感器装上,别上来就和电动液压加力部分一块调试,没见过你的试验机什么样子不了解只是给你参考,我也是外行菜鸟。
千斤顶

三十多年前的一本模拟电路书上的电路,那时候没ADS1220这样强的芯片,只能用仪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接触一个新东西就是这样,咱们这样的菜鸟没经验只能问有经验的或者自己研究找资料。

你一个人搞一 ...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D:
个体都不一样的话 就不太好做了

网友E:
不要激动 和平讨论

网友F:
每次测量前都清零一次

网友A(2019-10-09):
引用 楼主:
我说是怎么实现,软件怎么实现?你脑袋长到屁股上了吧?我买什么菜呀

菜市场大妈换个容器都先放在电子秤上按下去皮键,你的智商这么低你妈妈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市场大妈换个容器都先放在电子秤上按下去皮键,你的智商这么低你妈妈知道吗? ...

软件怎么实现能像去皮键那么简单吗?你的智商叫高吗?你奶奶知道吗?

不知道比你高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