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频立体声发射串口AT芯片模块的flash简单使用说明

楼主:
一、简介
蓝牙发射芯片KT1025A支持的音源如下:
蓝牙发射支持的音源
原理
1、支持发射AUX的音频
这个是先采样为数字信号,转成SBC蓝牙发出去
2、支持发射U盘TF卡或者spiflash的音频
这个是数字信号直接转换为SBC蓝牙发出去
3、支持发射PC声卡的音源
这个是数字信号直接转换为SBC蓝牙发出去
备注:支持是芯片支持,但是受限于软件,可能些许功能是不能同时使用的,后面详细说明
二、简单操作说明1.1芯片上电返回的信息
芯片上电会主动的返回一些信息,具体的查找手册,可以不用关注
1.2  蓝牙连接 --- 随机搜索 --- 最简单的使用方式
1、如果是简单的应用,直接让芯片进入随机搜索就可以,他会直接进入搜索状态,搜索到谁就连谁
2、芯片上电,如果是发射模式,芯片会自动进入空闲,等待用户发送指令
1.3  蓝牙连接 --- 指定地址去连接 --- 比较复杂
1、这个详细的可以看看手册
2、简单来说,就是先搜索周围的设备,获取名字和MAC地址,然后再指定MAC地址去连接
1.4  蓝牙发射的音源说明
1、优先级: U> TF >  flash  >  AUX  >  PC
2、如果连接成功之后,会依次按照如上的顺序去初始化设备,然后播放音乐,同时发射音源
1.5  蓝牙发射的一些内部操作说明
1、蓝牙在发射状态,他的搜索流程是,简单来讲就是如下的方式:
(1)、芯片接收到相对应的指令之后,会主动发起搜索,同时会自动开始计时。时间限定为6秒钟左右
(2)、芯片在搜索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发现周边的设备,和你手机其实是一样方式,只是没有显示屏而已
(3)、如果设定的时间到了,蓝牙芯片就超时了:
==>如果芯片是随机搜索,那么即使超时了,他也会再次发起搜索并连接
==>如果是芯片只是为了查找周边的设备,那么他超时就停止了
==>如果他是指定MAC地址去连接,那么他超时之后,也会继续发起搜索并连接
(4)、同时发起搜索,搜索停止等等状态,都是可以通过指示灯或者串口查看的,详细的请查阅手册
1.6  测试注意事项
1、重点关注指示灯的状态:常亮、慢闪、超快闪
2、常亮代表连接成功,超快闪就代表搜索中,慢闪基本就是空闲

网友A(2019-07-16):
你要表达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