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MP157A pin delay 问题

楼主(2019-07-12):
目前只有内存这里 有 pin delay, 其它引脚的pin delay 在官网没有找到, 没有pin delay 其它引脚做等长 就没啥意义了

楼主:
内存的pin delay

网友A:
pin delay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n delay 是什么意思啊

在IC器件中,其内部的核心单元到器件封装的引脚长度并不是一致的,我们将这段长度称为pin delay

网友D:
问题是 关心这个数值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IC器件中,其内部的核心单元到器件封装的引脚长度并不是一致的,我们将这段长度称为pin delay ...

非常感谢你啊

网友C:
客气 举手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