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MPU6050的方向测试问题

楼主(2019-07-12):
之前在这里有看过MPU6050判断方向的问题,我现在求出来的加速度和角度不知道该怎么用才能得到方向,或者有没有大体思路说给我听一下,不一定要太精准,只是可以判断当它往上或者左右就好了,意思就是我想知道它抬起,还有它往左右方向运动就好了,不需要知道位移值什么的,只需要知道方向。求各路大神教教。

网友A:
我v:candyriver0,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B:
MPU6050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C:
是一种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PU6050是干嘛用的啊

MPU-6000(6050)为全球首例整合性6轴运动处理组件,相较于多组件方案,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加速器时间轴之差的问题,减少了大量的封装空间。当连接到三轴磁强计时,MPU-60X0提供完整的9轴运动融合输出到其主I2C或SPI端口(SPI仅在MPU-6000上可用)。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F:
我也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PU-6000(6050)为全球首例整合性6轴运动处理组件,相较于多组件方案,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加速器时间轴之 ...

非常感谢热心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热心解答

客气了  举手之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