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 传导抗干扰(CS)问题

楼主(2019-07-12):
我们的机器是集显示和音频于一体的设备,需要通过电脑type-c线连接 提供供电及信号,目前测试CS时,发现耳机端能听到1000HZ正弦波的干扰音(干扰源就是1Khz正弦波调幅),请问是数据线的问题,还是设计电路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信息量太少了点,不好判断,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太少了点,不好判断,都有可能

type-c线是 屏蔽层是网状屏蔽线+铝箔 两端都接地,然后通过type-c小板->typec-cFPC-->主板->音频FPC->音频小板。 音频小板和type-c小板之间无器件完全通路,type-c小板到音频小板的距离是10CM左右,音频小板AGND和GND 是单点连接

网友B:
听到1000Hz的音频信号是存在寄生调幅检波了,音频小板的输入不仅要滤波,还要检波对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