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电池u和usb供电二极管切换,usb去掉后,usb端口还有电压

楼主(2019-07-12):
1,图片是供电前端,二极管切换供电方式。
2,问题一:电池和usb同时供电时,现拔掉usb,在usb口仍然能检测到电压,电池6.5V时,usb端口有3.1V电压;
     问题二:现在在电池口接入直流稳压电源,稳压电源6.5V,重复上面操作,拔掉usb后,usb口只有0.2V电源。
请各路大神指教,只是用直流电源代替电池,为什么二极管的反向压降会出现这么大变化?如何解决第一个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测试很有毛病,如果,V_USB已经撤除,却能量到3.1V电压,先不这电压哪来,这个时刻Q12将完全导通,而Q14则将完全截止。那么,矛盾来了,你能检测到的所谓V-USB电压又从哪来呢?所以不是接线有问题,就是测量有问题,否则3.1V就是无源之水,不可能存在。
肖特基漏电流比较大,撤除USB供电后,你V_USB端子测量到0.2V是正常的。只要不影响Q12误动作,则就算正常。

网友B:
没关系,反向漏电所致,不护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即使有点电压,反正也带不了什么载,这个电路不需要设计的这么复杂,D2不要,mos管的DS极性互换一下,MOS的G用一个电阻和二极管并联接到VBUS,VBUS需要一个电阻接到GND做假负载同提供给MOS偏压,二极管负接S,正接VBUS,主要是加速MOS关闭。

网友C:
改成P沟MOS试试。

本来就是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测试很有毛病,如果,V_USB已经撤除,却能量到3.1V电压,先不这电压哪来,这个时刻Q12将完全导通,而 ...

分析的很有道理!目前只有一台机器电压3.1V,另两台都只有0.3V左右,我查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反向漏电所致,不护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即使有点电压,反正也带不了什么载,这个电路不需要设计的这 ...

能直接上图吗?

网友C:
换Q14,当然前面驱动也要做相应的改变。

网友D:
肖特基二极管的漏电流导致的,不影响电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