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续流和复位...

楼主(2019-07-12):
电感——磁能存储器件,其“磁通”表征了其能量状态。而磁通与电流关联,所以电感的(储能)状态也可以用其电流表征。

楼主: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可知,电感的磁通变化正比于其“伏秒积”(电动势关于时间的积分)。那么,同样的磁通变化,“电压”越高则时间越短,反之“电压”越低则所需时间越长。

楼主:
电感的磁通反映了其存储状态,而电感的储能总是有限的,这表现在其“伏秒”关系上就是所谓的伏秒平衡。所以,无论是电感的续流还是复位,其本质还是源自于其伏秒平衡上。

HWM
@戈卫东 :其实,就算是不考虑无限,一定磁密下还会有磁饱和问题。
@HWM :你把应用限制说成为特性,会误导小朋友的。
HWM
@戈卫东 :“伏秒”不平衡,稳态下磁通趋于无穷。这是《电磁学》基本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大概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吧
伏秒平衡储能有限并没有依赖关系。

楼主:
由伏秒平衡可知,要想续流或复位时间短,那么需要维持一定量的电压。此也是相关器件的使用原理。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继电器线圈的能量等效与电流源。电阻越大,电流源输出功率越大。
而电容的能量,电阻越小,电压源输出功率越大。

pjy
@叶春勇 :改变Q值
@zyj9490 :嗯,防止电容过电流,串电阻。防止电感电压过高搞出事情,并电阻。 现在我电源回路都有小值大封装电阻,防止电容充电电流过大。
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电容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继电器线圈的能量等效与电流源。电阻越大,电流源输出功率越大。
而电容的能量,电阻越小 ...

断开瞬间,继电器就是一个性能极佳的电流源,输出电流只等于断开瞬间的电流值,而和电压无关。所以能量消耗速度就和续流过程的电压有关。
和这个对应的,则就是电容的放电,电阻越小,则速度越快。

网友C:
不知楼主想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