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MDK不能DEBUG

楼主(2019-07-12):
我按照MDK5.25 教程,都装好了。就是不能DEBUG,  flash选型也可以,什么原因?苦恼,哪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MDK 5.25
Keil.STM32G0xx_DFP.1.0.0.pack
st-link4.5

NUCLEO-G070RB 板
编译通过。

网友A:
不太了解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你的问题好奇怪 我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C:
是不是仿真器驱动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