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一下关于ADC和DAC的问题

楼主(2019-07-12):
我本身对模拟电路不太熟悉,只会fpga和MCU来驱动ADC和DAC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用fpga的DDS产生2路单频的正弦信号,信号的频率在1Mhz以下,幅值2.5V,步进1mv。还需要同步采集8路音频信号,最好也能采集1Mhz的信号,至少是要满足采集音频信号,幅值±10V,分辨率16bit。该怎么选型好?AD我准备用AD7606或者ads8568。DA以前就用过AD5756。
各位大神给个建议,或者有什么好推荐的吗?谢谢指教。

网友A:
AD7606采样率不够吧,记得才200多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