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电路有问题(二极管锁不死),希望高手来指导一下

楼主(2019-07-13):
1.IC的型号:ADCMP600BRJZ-REEL7
2.电路如下图,欲实现的功能:(1)VREF做基准,当IN大于VREF,输出OUT为高电平;(2)R35和R28构成滞回电路,降低灵敏度;(3)D6做锁死用,当输出OUT高电平,D6导通,将比较器3脚钳在高电平,始终保持out为高电平的状态。
3.实际现象是:锁死功能不出现,请问:(1)IC型号选取不合理?(2)怎么改进?(3)高手能否指点一下比较器电路实战的,经典电路列举一些,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4.multism中没有ADCMP600型号,以LM258替代,搭的仿真文件,见附件,仿真中以上功能均能实现。

网友A:
楼主电路最大问题是:由于存在D6强烈正反馈,因此,上电后,U13运放1脚输出电平不确定。就是说上电可能是低电平,也可能是高电平!完全与输入交流电压无关。

电压比较加锁存功能。改成这个:

网友B:
线路基本没问题,如果发生问题,则可能是几个方面:
1、当然是芯片有问题,假货或者功能不全的。
2、Vref过高,而输出正电压幅度不够,正向输出幅度-4148压降如果低于Vref,则无法锁定。
3、芯片采用的是发射极开路或者开漏芯片,而Vref大于Vcc 1/2。则当IN为0V时候,1K串联4148,和1K分压,实际上运放3脚肯定低于Vcc 1/2 则退出锁定,这个解决比较容易,将R34的值减小或者把其他几个电阻比例扩大就可以了。

网友C:
试试用 NPN 三极管做开关:
运放输出端串个电阻到基极,集电极接到运放负相端,发射极接地。

或许晶闸管也可以考虑试试。

网友D:
C45并一个电阻就解决了,5V工作下速率高的时候其输出高是3.6V左右,再加上二极管压降,会影响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较加锁存功能。改成这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基本没问题,如果发生问题,则可能是几个方面:
1、当然是芯片有问题,假货或者功能不全的。
2、Vref过 ...

IN的电压低于OUT电压时,二极管导通,比较器的Vp始终跟IN电压一致,所以锁不住。好像是这么回事,这个二极管没啥作用,是不是?

@zyj9490 :你说的是“二极管焊反了”,“还是二极管画反了”?我猜测是画反了。
加上二极管确实是败作。
@zyj9490 :谢谢指导,明天上班去改下电路,再发一下结果
焊反了,正相端永远被限位在0.7V左右。
二极管焊反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的电压低于OUT电压时,二极管导通,比较器的Vp始终跟IN电压一致,所以锁不住。好像是这么回事,这个二 ...

只有达到输入不管存在不存在,经过二极管反馈后,同相端电压能高于反相端,则运放必定锁定该状态。
你反相端接的是Vref,同相端是有4148反馈过来,当IN端电压为0,且运放最高输出电压-4148压降,不能达到高于反相端条件时,则锁定失败。
其实线路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应用,而且涉及的知识也不算多,仔细检查一下你实际应用线路,应该很快可以查出原因。

是的,谢谢指导

网友E:
按照我的理解锁定输出,这样做应该是被二极管钳位了,输出为V_+0.7 ,无法实现锁存吧。要是实现锁存,可以在输出端想办法,增加锁存器或者使用可控硅,这两种方式比较靠谱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最大问题是:由于存在D6强烈正反馈,因此,上电后,U13运放1脚输出电平不确定。就是说上电可能是低 ...

从LZ的描述应是锁不死,也就是输出不是高电平。不过有锁死的过程,应有人为解锁的过程。如峰值保持电路一样。正是你说的一样,上电不确定性。@奔放大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LZ的描述应是锁不死,也就是输出不是高电平。不过有锁死的过程,应有人为解锁的过程。如峰值保持电路一 ...

网友G(2022-08-30):
楼主,最后是怎么锁住高电平的啊?

网友H:
根据虚短,理论上运放的3脚的电压U3和4脚的电压U4必须相等,即U3=U4;根据运放的输入端无电流假设,理论上U4=Uref,则U3=Uref。二极管D6钳位的结果,理论上运放输出端U0的最高输出电压Umax=U3+0.7V=Uref+0.7V。

以上分析,电路理论上就是错误的,不可能输出高电平。

如果确实需要滞回电路则可采用下面的标准电路图,滞回大小由R3/R4/R5的大小决定。

@wanwenhao1 :比较器工作在非线性放大区,不满足虚短,但是满足虚断
@zyj9490 :抱歉,比较严谨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器只是运放的一种应用而已,在比较器翻转的状态附近,运放中的全部设定在计算比较器翻转条件中同样适用。
@zyj9490 :我现在怀疑楼主将二极管画反了。如果反过来画,则似乎能实现他设定的功能。
@zyj9490 :比较器只是运放的一种应用而已,运放中的全部设定在比较器中同样适用。
构成比较器不能用虚短原理。

网友H:
没有弄清楚楼主的情况,还是静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