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关于内部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设置?

楼主(2019-07-13):
nuc029,关于内部比较器的使用?
nuc029,内部比较器的负端,可以设置一个可以选择的电压?这个参考电压的值是如何设置的吗?

这个参考电压的值,可以设置从0~vdd吗?分辨率是多少?

Optional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source for each comparator negative input

网友A:
手册中看不明白的,参考一下BSP的例子和头文件,看看头文件里实现了哪些,或者提供了那些宏。

网友B:
**
  * @brief  Configure the specified ACMP module
  *
  * @param[in]  Acmp The pointer of the specified ACMP module
  * @param[in]  u32ChNum Comparator number.
  * @param[in]  u32NegSrc Comparator negative input selection.  Including:
  *                  - \ref ACMP_CR_VNEG_PIN
  *                  - \ref ACMP_CR_VNEG_BANDGAP
  * @param[in]  u32HysteresisEn The hysteresis function option. Including:
  *                  - \ref ACMP_CR_HYSTERESIS_ENABLE
  *                  - \ref ACMP_CR_HYSTERESIS_DISABLE
  * @return None
  *
  * @Details    Configure hysteresis function, select the source of negative input and enable analog comparator.
  */
void ACMP_Open(ACMP_T *Acmp, uint32_t u32ChNum, uint32_t u32NegSrc, uint32_t u32HysteresisEn)
{
    Acmp->CR[u32ChNum % 2] = (Acmp->CR[u32ChNum % 2] & (~(ACMP_CR_NEGSEL_Msk | ACMP_CR_HYSEN_Msk))) | (u32NegSrc | u32HysteresisEn | ACMP_CR_ACMPEN_Msk);
}

网友B:
看到没,只有两个可以选择的
  *                  - \ref ACMP_CR_VNEG_PIN
  *                  - \ref ACMP_CR_VNEG_BANDGAP

网友B:
ACMP_CR setting for selecting the voltage of ACMP negative input pin as the source of ACMP V-.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上面是看的M051的。你看看M029的是怎么介绍的。头文件。

网友B:
看来跟M051差不多。

网友B:
如果外部你用几个特别的电压点作为参考,你可以用相同规格的电阻组成个串联分压。电阻尽量大一点,这样更省电。

网友C:
你说的对,只要那个电压在0到VCC之间就行。内部只有一个参考电压。外部你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D:
应是的,一般不会超过VC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