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5529控制DHT11的问题

楼主(2019-07-13):
msp430f5529控制DHT11,程序移植的好像是msp430g2553型号的,LCD数据显示错误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时钟设置的问题

网友B:
这个跟函数的复杂程度是相关系的

楼主:
我是直接在TI原始例程上改的

网友C:
时钟设置是?

楼主:
要控制这个DHT11,时钟怎么修改设置啊?

楼主:
DCOCTL = CALDCO_1MHZ;      在MSP430f5529中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D:
去430WARE里找例程啊,5系列的时钟模块叫UCS,跟G2系列的时钟配置还是很不一样的

网友E:
有MSP430G2553的DHT11驱动程序吗?,我的也是在51上面显示,但移植到430G2553就不行了

网友F:
请问你的lcd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