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类EEPROM在烧入程序时如何擦除

楼主(2019-07-13):
中颖单片机类EEPROM在烧入程序时如何擦除

网友A:
用的什么

楼主:
本人用的是SH79F166A

网友A:
重新烧写时有选择项,在相应的擦除与烧写选择项上,打勾选择程序段、类EEPROM段以及是否加密,加密级别等选项。

楼主:
在keil中没有类EEPROM选择吧

网友B: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keil中没有类EEPROM选择吧

该版本固件下

编译器选项里

勾上EEPROM,选择制作好的空文件写入即擦除

网友D:
自己程序里面第一次运行擦除就行了,我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