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最小系统

楼主(2019-07-13):
STM32F103VCT6我未用过,请问最小系统这们连接对不对。

网友A: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复位,电源,晶振,BOOT0,烧录口,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B:
去官网下载,STMF103的开发板资料,里面有原理图。

网友C:
晶振的电阻是不是大了点啊

网友D:
看着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