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稳压管型号规格

楼主(2019-07-13):
稳压管,串联1.5K电阻,加6V电源,在稳压管可以测到约2.1V电压

网友A:
是不是这种

楼主:
谢谢叶工,好像不是你PDF那种,我这是老式的,引脚插入焊接的,

网友A:
难道是这种?

网友B:
HZ2B2
小日本 日立的(现在是不是叫瑞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Z2B2
小日本 日立的(现在是不是叫瑞萨?)

怎么看出是日立的,没用过这么低压的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是日立的,没用过这么低压的二极管。

这么低的,除了美国军品标准的有看见过,也就是小日本的日立才有。

网友C:
楼主测的这个耐压值应该误差不大,直插玻璃封装,的确不多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