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roteus VSM Viewer插件总是下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19-07-13):
在MPLAB X 里面在插件里下    Proteus VSM Viewer 总是显示下载不成功,请问应该怎么办?请问谁能传个给我吗?谢谢了!jinwe888@yeah.net

楼主:
终于下好了,但是设置好后联调时总是出现错误,连不上,请各位帮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参考MPLAB X IDE和Proteus联调方法的详细步骤:https://blog.csdn.net/menggulang/article/details/506023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MPLAB X IDE和Proteus联调方法的详细步骤:https://blog.csdn.net/menggulang/article/details/5060238 ...

现在还是不行,能帮忙看看这个帖子吗?谢谢!

网友B:
是不是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B:
感觉是权限不够

网友C:
直接在preotus中调试也很方便,不用 VSM Viewer

网友D:
没用过这个,不熟悉

网友E(2020-05-14):
你好,楼主。我现在也出现了proteus   VSM   Viewer插件下不来的情况,想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我最近要用它做线上实验,没有它真的不行,求楼主教教我吧

网友F:
占楼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