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mos图像感应芯片对于单个像素而言,实焦和虚焦是否有什么不同?例如电平值。

楼主(2019-07-13):
请问cmos图像感应芯片对于单个像素而言,实焦和虚焦是否有什么不同?例如电平值。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有cmos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有cmos的吗?

T叔这资料库太全了

网友B:
区别还是很大的,关键是没有从单个像素区别的基本模式,而且也没办法区别,表现在信号上面,面对同一场景,实和虚区别最大的在于信号数据中,高频成分的多少,虚的高频大大降低,也就是相邻像素亮度差变小,对应的则表现为相邻像素亮度差扩大。
而对于单个像素而言,其处于的地位决定了其变化范围,对于最高和最低亮度部分且比较大区块部分,基本上没任何区别,对于亮度交界处,则表现为虚焦时候,暗的会变更亮,而亮的会变更暗,而亮度中间部分,则又是基本上不会变化的,单像素没有任何判断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还是很大的,关键是没有从单个像素区别的基本模式,而且也没办法区别,表现在信号上面,面对同一场景, ...

谢谢,那就是对于单像素两端值变化不大,判断起来没有有效的模型,还是要综合整个画面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就是对于单像素两端值变化不大,判断起来没有有效的模型,还是要综合整个画面判断? ...

其实我上面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单像素,因为可能发生各种情况,包括不变、变亮、变暗,所以根本无法建立独立模型。
因此必须是连续多像素进行采样才能有效判定对焦条件。还记得数码单反有中心、4点、多点采样自动聚焦吗?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小区域相邻像素进行对焦条件判断,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小区域像素亮度差绝对值越大,则焦点越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上面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单像素,因为可能发生各种情况,包括不变、变亮、变暗,所以根本无法建立独 ...

哦哦,明白。如果我是在整个对焦过程中,由虚焦到实焦再到虚焦的连续采样过程,针对单像素,是否存在一个类似的波峰出现来判断这个像素所对应的物体所在的焦平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明白。如果我是在整个对焦过程中,由虚焦到实焦再到虚焦的连续采样过程,针对单像素,是否存在一个 ...

不存在,前面说的还不理解吗?
针对单个像素,由于拍摄对象不同,你在进行对焦从虚-实-虚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1、不变
2、变暗
3、变亮
这就意味着针对单像素,没有可供选择的条件,又怎么来区别所谓的波峰波谷呢?
其实多像素块采样确定对焦是㝉很简单的算法。
比如我采样8*8像素点的一个矩形,则,所有横向相邻像素亮度差的绝对值和所有垂直相邻像素点亮度绝对值差的和,我只需要计算7X7=49次,再取绝对值加起来,该值最大,就是准确的焦平面。
而多区域对焦,则取各区域亮度差绝对值和,再加起来最大,即为多点最佳焦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存在,前面说的还不理解吗?
针对单个像素,由于拍摄对象不同,你在进行对焦从虚-实-虚的过程中,可能 ...

明白,谢谢指正

网友C:
你好 请教一下有关CMOS图像传感器的数据处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