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K1(K2)时怎么每次都正转72°(反转72°)

楼主(2019-07-13):
按下K1(K2)时怎么每次都正转72°(反转72°)

楼主: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正转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反转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正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DelayMS(25);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反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DelayMS(25);
                 }
         }
}

void main()
{
         uchar N = 1;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0);
                          P0 = 0xfe; //正转LED指示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else if(K2 == 0)
                 {        while(K2==0);
                          P0 = 0xfd;        //反转LED指示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else
                 {
                          P0 = 0xfb;          //停LED指示
                         P1 = 0x03;
                 }
         }
}
当按下K1(K2)时怎么每次都正转72°(反转72°)?

楼主:
怎么改让它只转9°

楼主:
多谢,已解决,还是亲自问人来的快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很简答,都不好意思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