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信号放大后进入比较器

楼主(2019-07-13):
5mV左右,频率在200M到300MHz,进行放大,不要求太严格,只要稍稍放大,能够检测到就可以。请教,用什么办法。信号放大后进入比较器。

网友A:
方法很多吧

楼主:
没说完呢,用于列车电视电路,有两路输入,其中一路优先选择。5.6mV相当于75dBuV,检测到75dBuV后,放大进行判断。

有没有做列车电视放大器的,给些建议,多谢!

网友B:
由于是弱信号,可能我们需要明确信号源的特性,即信号源是偏容性,还是感性,这样更有利于后续的信号处理及分析

网友C:
对的,对于5mV信号,应该选择精密运放,其次应该选择宽带运放,您可以通过www.ti.com->产品->运放->精密运放/宽带

网友D:
是的,然后可以对其条件进行选择来获得满足你要求的芯片。

网友C:
其实具体设计可以参看datasheet上的参考电路。

网友E:
电压很低  建议使用低功耗运放,频率200M到300M  建议选用宽频带的运放,因为是列车上用的,还需考虑信号稳定性,抗干扰能力等等,一点小建议

网友F:
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个怎么选运放的问题.
选个达到这么高速高精度的运放.

网友D:
主要应该是精密运放的使用吧   可能对于运放的要求比较高吧   这一块  了解的不是很多

网友G:
运放的选择:带通频率--反馈回路(频率上限)F1=1/2∏RfCf(-->300M);输入回路(频率下限)F2=1/2∏RC(200M-->);
放大倍数--5MV/待放大量;满足Zf/Zin>=放大倍数(Zf为反馈回路阻抗,Zin为输入回路阻抗)若放大倍数过大会失真,可以采取两级运放放大

网友H:
这个用一般的运放就可以啦,只要运放的带宽的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I:
前端的信号处理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G:
信号比较弱, 频率又比较高,要放大用常规的方法对运放的要求不低。
不过楼主的要求步严格,是不是有取巧的办法也未可知

网友J:
应该是选用精密运放实现吧   对于这个   运放   感觉   需要考虑的问题  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K:
运放的频带要宽点

网友C:
这么大的频率?

网友A:
甚高频小信号没做过。

网友L:
视频信号放大

网友C:
这个信号放大的倍数的要充分考虑比较器的门限的

网友L:
信号放大的设计还是需要考虑信号失真的情况

网友M:
因为后面的比较器, 实际上, 必然对信号的绝对值有严格界定点的.
所以, 我想, 这个要求不能不高. 否则比较器会失去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