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xx_hal.h文件哪里有?

楼主(2019-07-13):
下载了STM32F0XX的PACK,包含的STM32F0xx.h文件第223-225行有:
#if defined (USE_HAL_DRIVER)
#include "stm32f0xx_hal.h"
#endif

可是根本找不到stm32f0xx_hal.h文件,请教它在哪里?

网友A:
需要你下载安装,然后自己在工程里设置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B:
https://pan.baidu.com/s/1sl4spo5
http://www.stmcu.org/document/detail/index/id-215449

楼主:
感谢!自己用CubeMX生成吗?

网友C:
下载库文件安装,cubeMX会包含在里面

网友D:
安装后,找到HAL库文件夹,搜索关键词,或者按名字排序。很容易找到

网友E:
下载HAL库才有。

网友F:
你在keil定义了吗?

网友G:
这个在ST的工程文件有。

网友H:
应该是楼主的工程文件的问题。

网友B:
下载一个完整的工程文件。

网友B:
是不是在建立工程文件有问题?

网友I:
、这个不是在工程文件里面吗

网友J:
你可以了解一下HAL库这个东西,基于STM32 HAL库的的开发

网友K:
这个是ST的库的问题吗?

网友I:
可能头文件找不到。

网友L:
用cube生成就有啊

网友M:
估计楼主哪里出问题了  应该生成的时候就有啊

网友N:
重新生成程序 就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