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R95HF如何低功耗工作?

楼主(2019-07-13):
   请问如何做让CR95HF读tag的功耗做的最低呢,CR95HF设备是电池供电,必须要做到很低的功耗,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要一直开启,降低开启频率,其他时间关闭电源。

网友B:
就是需要低功耗模式,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既要低功耗,又能检测tag,该如何实现

网友C:
定时器了,别一直开就行,因为那个卡不是一直都会放上去吧,你让频率降到1ms一次或者500ms一次也可以吧。

网友D:
手持设备吗?如果是非电池供电的就好办了。

网友E:
这个功耗是不是需要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F:
请问 tag是什么

网友G:
CR95HF是什么芯片

网友H:
用的时候开启 不用的时候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