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 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楼主(2019-07-13):
最近做个低功耗产品,选择了PIC18F25K40, 按照手册说明,低功耗休眠模式最低功耗,1UA能达到,
可是无论如何都要8uA左右!

具体措施:
1. 硬件是最小系统
2.单片机程序:
PMD全部关闭
IO输出全为0
内部稳压器关闭,启用低功耗休眠模式。

BOR,LPBOR全部关闭。

无论如何,都要8uA左右!!!!!

调试了很多天,无奈之下,买了PIC18LF25K40,同样的程序,功耗理解降低到1uA!!!

着说明了什么???
按照手册,所有外设全部关闭的情况下,PIC18F采用低功耗模式,功耗能够达到1uA,实际上确实不能!!!!

MICROCHIP 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楼主:
程序很简单:
void main(void) {

    PMD0 = 0xff;
    PMD1 = 0xff;
    PMD2 = 0xff;
    PMD3 = 0xff;
    PMD4 = 0xff;
    PMD5 = 0xff;

    ANSELC = 0x00;
    ANSELB = 0x00;
    ANSELA = 0x00;

    TRISA = 0x00;
    TRISB = 0x00;
    TRISC = 0x00;

    PORTA = 0x00;
    PORTB = 0x00;
    PORTC = 0x00;

    VREGCON  = 2; //使能低功耗休眠模式

    while(1)
    {
        //asm("clrwdt");  //清除看门狗
        //PrcAll();
        asm("sleep");
        asm("nop");
    }

    return;
}

楼主:
这说明什么??

难道说明,PIC的F系列,功耗根本不达标???
或者是生产线上,很多次品流出???

真难以相信,但愿还是我的程序问题!!

网友A:
楼主没有注意LF和F的区别?

当然,我说的就是F系列不能达到手册上的功耗,但LF系列可

楼主:
今天调试PIC18LF25K40,发现BOR全程启用的情况下,和不启用BOR,功耗几乎一模一样!!!
当休眠的时候不启用,运行是启用,居然比全程启用功耗还大!!!

网友B:
多半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我用过其他类似芯片跟你情况差不多,标称的和实际测到的不一样,实际测到的都比较大,习惯就好

实际上以前用MICROCHIP的芯片,其低功耗都是达标的。 没想到这次不行。 按说MICROCHIP的东西还是不错的,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一般都是符合数据手册的, 楼主说的1uA在数据手册具体哪一页? 我没找到这个1uA

楼主:
PIC18(L)F24/25K40 芯片手册,第721页,

D250 I PD I PD Base — 0.4 4 12 μA 3.0V

25度典型电流 0.4UA,  85度4UA, 125度 12UA

楼主:
测试了PIC18LF25K40 确实是符合的,1UA以下,

PIC18F25K40不符合,约8UA,就是下不来,同样的电路板,几乎同样的程序,PIC18F25K40开启的是低功耗休眠模式.

网友D:
L和不带L用的是同一个datasheet,L系列才是低功耗产品,所以datasheet没说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和不带L用的是同一个datasheet,L系列才是低功耗产品,所以datasheet没说错啊。 ...

回答问题,也要认真一点。
麻烦看一下手册,按照手册说明,不带L的在低功耗休眠情况下也能达到1UA以下,
可是实际测试下来,却至少需要8-9uA。

网友E:
那楼主选择L系列的就好了啊。
数据手册里面标的如果达不到,联系厂家要他们修改数据手册,不要误导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楼主选择L系列的就好了啊。
数据手册里面标的如果达不到,联系厂家要他们修改数据手册,不要误导群众。 ...

还不让人说话了??
这是我实际测试的结果,发到官方论坛上,怎么叫误导群众???

你是MICROCHIP的专家吗?还是自己确确实实用过这款芯片,实测证明我是错的??

如果不是,你只是一个PIC的拥趸,带着情绪看问题,还是少说为好。

网友F:
是你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不让人说话了??
这是我实际测试的结果,发到官方论坛上,怎么叫误导群众???

我是说要求微芯修改数据手册,不要误导大家。你可能理解错了,我没有说你误导大家。
你帮助微芯发现了一个BUG,值得表扬。

网友E:
实际上芯片问题都很多的,包括这些大牌的厂商。

网友G:
楼主请参考一下数据手册761页的IPD Base曲线。

当VREGPM=10时,Idd是为8uA左右。
当VREGPM=11时,Idd <1uA

对VREGCON需要使用下面的读-修改-写的方式,否则该寄存器的bit0会被改变。
VREGCON  = VREGCON  | 0x02; //使用读修改写的方式进行寄存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参考一下数据手册761页的IPD Base曲线。

谢谢大侠!!
我看的手册寄存器VREGCON的最低位是Reserved,就认为这是个无关的位置,谁知道还有这么多花花肠子。

看来既有我的问题,microchip的手册也多少有点小问题。

网友G:
数据手册里82页,Bit0 为Reserved,出厂时已经将默认值设置为1。
手册里已经明确了,要保持这个bit设置不变。楼主忽略了这个地方。

Bit 0 – Reserved Read as ‘1’. Maintain this bit set.

网友G:
楼主现在的测试结果怎么样?是否正常了?

网友H:
果然是LZ的问题,Microchip的数据手册还是比较正常的,特别是电流这块,谁都可以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现在的测试结果怎么样?是否正常了?

肯定正常了,我都没测,因为大侠帮我找到了问题所在。
而且正正好是8UA。

确实,我看到保留位,就忽视了,以为那就是个无关的位,这也是个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