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48V系统用的线性稳压电源芯片,输出12V,0.5A或者1A

楼主(2019-07-13):
(无正文)

网友A:
(48-12)*0.5=18W,这么大的耗散功率,哪里能用线性稳压!
降压DC-DC才行,上TI、ADI官网找吧

网友B:
48-12=36    36*0.5=18W  你确定你有这个条件将这个热量散发掉?
这样的供电输出条件,基本上没人会用线性电源了,空间大,还得强制风冷,散热器、PCB面积都是大大增加成本。
换DC-DC把,48V芯片一大堆。

网友C:
这种应该不好做   压差太大

网友C:
我也想找一种线性电源  带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