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工程头文件包含设置说明

楼主(2019-07-13):
调试一个列程,发现一个头文件明明存在于工程文件夹下,编译时却报错,说不能打开该文件。翻开以前的列程,同样在工程文件夹下类似头文件却可以打开,于是注意到了可能工程配置问题。比较两个工程配置,发现原来能成功包含的那个工程在头文件包含配置栏Compiler -》 Preprocessor-》include search path 里多了一句“$(Proj_dir);”猜想,这大概就是头文件路径在工程文件夹这一级目录下寻找的意思。于是在另一个工程里添上了这一句后,程序编译无误并成功运行了。

    解读:

    新添加的工程配置为:

  $(Proj_dir);                                                               //注释:工程所在文件同级目录下

  ../../include;                                                               //注释:“../../”表示上上级的目录

  $(Install_dir)/boards/evmdm642/drivers/include;//注释:开发环境安装目录下的指定文件夹下

  $(Install_dir)/referenceframeworks/include;        //注释:开发环境安装目录下的指定文件夹下

  ../include;                                                                 //注释:“../”来表示上一级目录

  $(Install_dir)/boards/evmdm642/include            //注释:开发环境安装目录下的指定文件夹下

每个可能的路径包含都由分号隔开,这就是这个工程编译时所有可能寻找的包含路径。

网友A:
看来是编译参数里的头文件路径设置问题了.
这个当前目录, 经常被人不注意的忘记了, 值得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编译参数里的头文件路径设置问题了.
这个当前目录, 经常被人不注意的忘记了, 值得留意 ...

是的    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