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推挽电路是否会直通的问题

楼主(2019-07-14):
如图的降压电路

在正常运行的状态下,若突然掉电,即三个电源都没有了,然后再次上电时

运放U1在上电阶段,则会由于各处电压为达到稳态,而造成运放输出高阻态的工况

此时,Vcc2的电压经过R1形成V1的基极电流,可以让V1工作于放大区,从而被导通

Q1的GS极间电容电压,会经过R2、V2的be极和R3进行放电,这样就给V2提供了基极电流,使得V2也处于放大导通状态

会不会有段时间出现V1和V2出现直通,短路VCC2的情况?

网友A(点评):
很怪异的拓扑,R4下端应该与Q1的源极断开后和其左面的线路一起接地

网友A(点评):
我看谁都没看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就瞎分析,都是无的放矢。

网友A(点评):
才十几个元器件就三组电压,这种缺心眼儿的设计还值得你们煞有介事地讨论吗?这个论坛上每天都在上演这种“闹剧”。

网友B:
你这个时图腾柱,是一种电压跟随器。
推挽输出不是这种。

网友C:
图腾柱,在普通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直通,比如你这样应用。
极端情况比如施加的方波边沿非常陡峭(小于nS级别),到上面一个来不及关闭下面一个已经开工,则可能产生直通,不过该时间会非常短,而且按照你这个驱动是做不出这样陡峭的边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时图腾柱,是一种电压跟随器。
推挽输出不是这种。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腾柱,在普通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直通,比如你这样应用。
极端情况比如施加的方波边沿非常陡峭(小于nS级 ...

谢谢指导,那推挽电路存在直通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那推挽电路存在直通的问题?

推挽无论是三极管还是MOS,如果用同一信号只是进行电平移动处理,则都存在直通问题,所以,我们对上下管子的驱动方波一般采用2个互补信号,且是有死区要求的,而死区这个要求则适用于变压器推挽、互补推挽等所有的推挽模式。

网友D:
这叫射随器。。。。。你们上学的时候都在食屎吗?

网友E:
VCC2的供电可能需要关注一下。要么是个隔离的电源,要么是自举供电,如果用和VCC1和VCC3共地的电源是不行的,可能会破坏MOS管(Q1)。

网友E:
如果用隔离或自举供电,那么U1推动栅极驱动器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个电路无法作为浮动栅极驱动使用。除非VCC1和VCC2共地并和VCC3隔离。

网友E:
比较常见的做法是,VCC1和VCC3共地,VCC2自举供电,用个高速光耦或浮动删极驱动器驱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常见的做法是,VCC1和VCC3共地,VCC2自举供电,用个高速光耦或浮动删极驱动器驱动MOS管。 ...

好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无论是三极管还是MOS,如果用同一信号只是进行电平移动处理,则都存在直通问题,所以,我们对上下管 ...

嗯 明白了 谢谢

网友F:
这种射随输出电路,是不会同时导通的,你不可能出现基极对发射极既是正电压又是负电压。

网友G(点评):
不考虑三极管“开”和“关”的延迟时间,你的结论是对的。但考虑到三极管“开”和“关”均有延迟,且“关”的延迟时间总是大于“开”的延迟时间,两管就会同时导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所以要对上下管加上死区时间,以达到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种射随输出电路,是不会同时导通的,你不可能出现基极对发射极既是正电压又是负电压。 ...

哈哈哈。。。

网友D:
不管是maychang还是xukun居然都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射随器?而射随器三极管是不可能进入饱和状态的,既然不会饱和,怎么会出现“导通进入关断的延迟时间长”?线性状态下驱动用的三极管随随便便都能到100MHz的特征频率,你们要怎么才能让两个管子同时进入线性区?就算同时进了线性区,也不可能短路电源啊,只有同时进入饱和区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maychang还是xukun居然都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射随器?而射随器三极管是不可能进入饱和状态的,既然不会 ...

说的对,认为这种接**必然导致同时导通的朋友,不知道是否实际测试过或使用过。
对于方波,我经常用这样的两个三极管电路做缓冲输出,最高用过50MHz,并且检测过2管没有明显的同时导通的迹象。
三极管射随输出时工作于线性放大,并且放大倍数接近1,那么用几分之一的ft来工作,就不会出现明显延时关断的情况。

网友I:
三极管要匹配好;主要是找合适的三极管吧

网友J:
好了,答案是不会,因为不具备同时导通的条件,仔细分析工作过程就明白了。另外,不要做无谓的争吵,因为人都会犯错,叮着不放依依不饶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G(点评):
你搞开关电源时间相当长,绝对不会看不出这是个Q1、D1、L1C2构成的Buck电路。而且这个Buck电路使用了三组共地的直流电源+Vcc1、+Vcc2、+Vcc3。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G: 你俩在说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人家说的是两个三极管,你扯的是开关电感!

网友H:
韦林同志是带着诺亚方舟归来的,拯救世界的光荣的使命就靠你了。

只是别忘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浆糊,论坛也不例外。不要把论坛当成乌托邦理想王国来管理。

有人不依不饶,是因为有俩人嘴硬,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突然想到才明白,楼主是问两颗三极管的集射极会不会同时导通。被哈哈哈的是说两颗三极管BE极反向并联了,始 ...

一天没注意,怎么这个帖子又这么热闹了,真有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韦林同志是带着诺亚方舟归来的,拯救世界的光荣的使命就靠你了。

只是别忘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浆糊,论坛也 ...

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技术分歧是难免的,读同一本书,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理解,正常的讨论是有利于大家更好的学习与更深层次的理解。可是上升到争吵甚至于人身攻击就没必要了,每个人都多一份理解与包容,笑笑就过了,不能太较真了。
ps:俺也只是一奔跑在学习之路的小毛驴而已,偶尔也会犯错,也会犯犟撅蹄子,希望大家多多包容。

网友J:
@maychang :不好意思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实话实说而已,有言语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原谅。
我的解释如下:
您说的没错,后面接的是一个典型的BUCK电路,可是楼主问的是前面的V1V2,这两个管子组成的这个电路是射级跟随器,工作在放大区,放大增益接近1,输出电压基本不变(减去三极管的压降,也称电压跟随器),因为工作在放大区而不是饱和区,所以两管子直通的条件不成立;
作用是:增加驱动能力,输出电流大,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如改用运放来做更好)
如果后接推挽或半桥电路是需要驱动信号要增加死区,不然就很容易导致直通问题(楼主贴图后接的是BUCK,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J:
@maychang :不好意思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实话实说而已,有言语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原谅。
我的解释如下 ...

看来你我说的不是一回事。
首帖图中三极管V2并未接地,而是接在Buck续流二极管负端。三极管V1集电极并未接在Vcc1,而是接在另一个电源Vcc2。
我想说的是:V1V2是否会“共同导通”,取决于V1V2是否进入饱和。一般情况,如果三极管进入饱和,那么退出饱和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延迟时间,即基极信号已经由使三极管饱和转变为使三极管关断后,三极管并不关断,而是延迟一段时间才关断。饱和越深,延迟时间越长。在“延迟一段时间才关断”这段时间里面,两三极管就会产生“共同导通”现像。
Buck电路,当电感中电流不连续时,电感放电完毕,续流二极管关断,续流二极管两端电压就是电容C2两端电压(Buck的输出电压),此电压值对图中地为正,也就是说V2集电极比地电位高。如果首帖图中U1输出信号幅度是地到Vcc1,那么三极管V2就可能进入饱和。
对三极管V1来说,如果Vcc1低于Vcc2,或者Vcc1等于Vcc2,V1都不会进入饱和。但若Vcc1高于Vcc2(至少要高1~2V),则V1可能进入饱和。
无论V1还是V2进入饱和,V1和V2就会产生“共同导通”现像。
当然,若是V1集电极接到Vcc1上,V2集电极接地,则不会产生“共同导通”,因为V1和V2都不会进入饱和。

网友L:
它俩(静态)能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我说的不是一回事。
首帖图中三极管V2并未接地,而是接在Buck续流二极管负端。三极管V1集电极并未 ...

首先谢谢maychang老师的解说
然后,我问一点
对于首贴的V1和V2 这种普通的三极管
它的饱和导通的条件一般不都是 基极电流 ib达到1mA即可吗?

但是看到您在25楼中说到的
都是在利用三极管 集电极电压 和 基极电压 作比较
比如  “但若Vcc1高于Vcc2(至少要高1~2V),则V1可能进入饱和。”  这句就是
然后得出三极管是否饱和导通的结论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M: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maychang老师的解说
然后,我问一点
对于首贴的V1和V2 这种普通的三极管

三极管(BJT)饱和态通常用c b电压关系判别。

老张在此其实是指出了相关三极管可能出现的饱和态,而一旦饱和那就不再是“射随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maychang老师的解说
然后,我问一点
对于首贴的V1和V2 这种普通的三极管

对于首贴的V1和V2 这种普通的三极管
它的饱和导通的条件一般不都是 基极电流 ib达到1mA即可吗?

没有“基极电流 ib达到1mA即可”这样的判别条件。
进入饱和,是根据集电极电流是否随基极电流线性增加来判断的。集电极电流增量与基极电流增量之比下降到一定程度,即判断三极管进入饱和。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maychang老师的解说
然后,我问一点
对于首贴的V1和V2 这种普通的三极管

集电极电压低于基极电压,也可以作为是否进入饱和的判断条件(对NPN管)。但是根据此条件判断不是很准确,小功率三极管往往集电极电压低于基极电压仍可放大,只要低得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三极管(BJT)饱和态通常用c b电压关系判别。

老张在此其实是指出了相关三极管可能出现的饱和态,而一 ...

H老师也来了
那我就顺便问问吧
【1】您说三极管BJT用 C B 的电压来判断是否饱和导通,那么之前看到的基极电流为1mA的饱和导通条件又是用在哪儿呢?

【2】如果按照电压来判断  若集电极电压大于基极电压 就会出现饱和导通?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maychang老师的解说
然后,我问一点
对于首贴的V1和V2 这种普通的三极管

前面说Vcc1等于Vcc2则三极管V1不可能进入饱和,因为这种情况下小功率三极管不可能集电极电压低于基极电压(对发射极)。但Vcc1高于Vcc2时,则可能V1集电极电压高于基极电压,即V1进入饱和。

网友H:
越扯越远!!!不服不行。

楼主问的是再次上电时的瞬态,上面扯的是正常工作时稳态,再换一句说:当这个电路是胡乱设计时,这个电路根本不能正常工作,此时退一万步来说,即便出现大侠说的同时导通,又有何意义???或者说电路设计人员是存心找茬,故意让电路"同时导通",我们只能抽颗烟,在旁边围观!纯属抬杠较真的讨论,没有意义。

网友E:
这个电路没有“同时导通”。虽然基区电荷可能导致关断延迟,但并不会产生“直通”的后果。
基区电荷虽然会影响动态特性但不足以造成破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它俩(静态)能同时导通?

此图中,反并联的两支二极管在静态情况下(严格地说是准静态)当然不可能同时导通。
但是,对此反并联的两支二极管来说,施加频率不算高的方波,则可能“共同导通”。否则,像1N4007这类普通整流管也可以用到PWM频率为数十kHz的开关电源里面了。
我曾对1N5408测试过。对1N5408施加100多Hz的方波,正向由电阻限流,约0.1A。当1N5408两端电压由正向变为反向时,1N5408会通过差不多也是0.1A的反向电流,持续时间数微秒甚至可达十几微秒。但由反向变为正向时并没有延迟现像,而是几乎立即导通(示波器上看不到延迟)。
也就是说,如图的两个反并联二极管用1N5408,在施加方波时,每次方波方向变化都会有数微秒的“共同导通”。

@Lgz2006 :我这个普通的帖子,被你们补充了很多知识点 很好
没错儿。

网友G:
引用 楼主:
H老师也来了
那我就顺便问问吧
【1】您说三极管BJT用 C B 的电压来判断是否饱和导通,那么之前看到的基极 ...

“那么之前看到的基极电流为1mA的饱和导通条件又是用在哪儿呢?”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这种条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H老师也来了
那我就顺便问问吧
【1】您说三极管BJT用 C B 的电压来判断是否饱和导通,那么之前看到的基极 ...

“如果按照电压来判断  若集电极电压大于基极电压 就会出现饱和导通?”

说反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这才发现我突然忘记了,逆恢复时间会造成延后关闭(截止),还是延后导通。您帮我提醒一下,我懶得去查书。 ...

是延后关闭。
这里哪怕再延后,就像35楼戈兄所言,也不会出现共通情况。
我在帖子前面一页已经说过,除非是连续的n秒级正负脉冲,上下2管可能出现大家都来不及关闭,才可能出现所谓的共通现象。而楼主的线路,显然做不到。

请参看我在25楼对伟林电源的回复。我在那里说的是:楼主的电路,可能出现“共同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之前看到的基极电流为1mA的饱和导通条件又是用在哪儿呢?”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这种条件? ...

哦,那是我认识偏差了
可能是用到了某一款三极管 其中说到基极电流1mA可以达到饱和
于是误以为这是个条件了

网友H:
看我猜的准不准,有人把二极管和三极管混为一谈了。

我大半年前的帖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我说的不是一回事。
首帖图中三极管V2并未接地,而是接在Buck续流二极管负端。三极管V1集电极并未 ...

确实如此,你我说的不是一回事,俺个人认为您老有点钻牛角尖了。呵呵。。。
首先,我们要了解设计者在这里使用这个电路结构的初衷是什么?是射随器对吧,而射随器成立的条件是什么?是工作在放大区对吧,既然是要达到这个基本条件,何来的饱和一说呢?
当然,您老提到的这个工况条件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实际上在设计中很少会出现同时使用如此多组VCC,而且从低到高的基本原则还是需要遵循的,如:功放放大电路也是如此,没理由后级供电还比前级低的道理。非要去假定一个工况条件来说明一些什么就略显得有点牵强了,您老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呢?
当然,我为您老这个对待技术执着认真的态度表示敬意,值得大家学习。
ps:此贴到此也该告一段落了,该说明的都很清楚了。

说我“钻牛角尖”,可能是有一点。
我之所以敲了那么多字,目的只有一个:射随器一旦进入饱和,就没有“随”,只有“射”了。
楼主这个图,Vcc3稍高一些就不能用——MOS管得不到适当的驱动,谈不到“设计者的初衷”。要使Buck电路正常工作,必须用悬浮的电源为驱动电路供电,或者采用自举之类。不过,那是题外的话,楼主至今还没有学到那个地步。

网友N:
首楼电路的V1和V2的基极直接连接,没有提供静态偏置,是射极跟随器吗?
由于没有偏置,信号过0时,两个三极管都截止,造成了所谓的交越失真。

网友N:
补仿真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您这哈哈哈!是哈哈截图吧!截图出自何处?
为何说逆恢复,二颗二极管反并就相当于本题的BE反并。我假设逆 ...

除非这个电路是体育老师设计的,否则不可能饱和。

网友J:
引用 网友N:
首楼电路的V1和V2的基极直接连接,没有提供静态偏置,是射极跟随器吗?
由于没有偏置,信号过0时,两个三极 ...

确实是互补推挽射随器电路,这个在功放电路上经常用到,主要是做电流放大,输入输出阻抗变换。

网友J:
你这个仿真条件不完全对,楼主的p管c极接的是mos的S,mos导通的时候此处不为地。
功放电路中使用是需要加偏置,不然交越失真会很严重。

网友H:
引用 网友N:
首楼电路的V1和V2的基极直接连接,没有提供静态偏置,是射极跟随器吗?
由于没有偏置,信号过0时,两个三极 ...

这个就是互补跟随器。为后级提供电流源和电流沉,让上升沿和下降沿更陡峭,所以选管要选高增益和宽带宽的管子。
别说是脉冲信号了,实际电路中还要用直流负反馈,所以这个失真根本不是事。加偏置消除失真是画蛇添足。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这个就是互补跟随器。为后级提供电流源和电流沉,让上升沿和下降沿更陡峭,所以选管要选高增益和宽带宽的 ...

     可能说它是比较器更准确,当输入电压超过B极的启动电压,三极管就很快导通,电阻看作前级输出的上拉电阻(此句不知道是否妥当?)。如果说跟随器,输入幅度小于B极启动电压,输出0,没有跟随;等到B极启动,延时使输出波形与精密整流一样缺一块,如上图的交越失真。

网友H:
引用 网友N:
可能说它是比较器更准确,当输入电压超过B极的启动电压,三极管就很快导通,电阻看作前级输出的上拉 ...

这是你个人认识问题了。

这论坛上有些人看事情喜欢绝对化,这是毫无意义的较真。
以单管跟随器为例,教材上给出了电压传递征曲线,可见在低输入电压范围偏离理想跟随器较大,高输入电压也有偏差。针对这种简单的原始跟随器,根据需要不断升级,再加个管子构成超级跟随器,或者是构成FVF--在模拟IC设计中超级重要的基本cell,再不爽加2个管子,3个管子。。。提高开环增益,让跟随器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