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负载两端并联二极管,或是RC,哪种方式好

楼主(2019-07-14):
感性负载比如24V直流水泵,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或者RC,哪种方式好?

以前亲身遇到过24V水泵并联1N4007续流,关闭瞬间会导致单片机重启,
换成474CBB电容+100欧电阻不会重启,
所以印象里RC要好于续流二极管

但是看到大多数应用还是用的续流二极管,明白的老铁能否告知一二其中奥妙?

网友A:
先用仪表测出来为什么会重启。搞技术不是算命。

网友B:
个人认为,负载固定,rc更好。负载固定了,参数固定,电容电阻都可精确计算。
如果你的电子产品是个中间件,负载不确定,可大可小。阻容计算范围太大。
如果你的电子产品是一整套的,负载确定,就用阻容。

网友C:
那个4007烂管子来不及导通,就过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