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为什么两设备直连ping不通,经过交换机可以?

楼主(2019-07-14):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有接线问题,  两个节点直接相连, 需要的网线与连接 交换机 的不同哦

网友B:
也许是没有域名服务,找不到地址

网友C(2020-04-05):
两台机器的ip地址的问题吧,好像有个直连的时候有个ip地址分段的问题,好像在100多的时候分了个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