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重负载

楼主(2019-07-1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可能采用芯片手册上的简易RC复位电路

网友B:
关心中,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C:
这样一旦电源上升速度较低时(对应与重载)就无法保证复位

楼主: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D:
采用专用的复位芯片

网友E:
试一下,理论上讲能行。

网友F:
负载导致的电源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