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能烧录不能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9-07-14):
JLINK能烧录STM32F103RC单片机,但不能理入调试模式,点击调试按钮,KEIL进主程序MAIN后,随后就又退了出来,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下,是什么问题,怀疑JLINK不行,但换另一个也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A:
如果都是这个故障,怀疑这个芯片是不是不能挑食了。或者是软件问题。

网友B:
两个JLINK都不能调试?
问题出在是使用方法上吧,,找个教程,看看如何设置

网友C:
虽然大多数人用JLINK都不是官方的,一般淘宝来的,相比调试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应该不是JLINK的问题,这种问题应该属于你的硬件问题

网友E:
能够下载程序吗

网友F:
你的代码怎么编写的?

网友G:
楼主确实是硬件没有问题吗

网友H:
正常下载程序没有问题,程序就没有问题吧。

网友I:
是引导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H:
不能调试可能是stm32硬件有故障。

网友J:
看硬件设计有没有问题,焊接有没有错误

网友K:
能烧录就不错了,没有彻底废掉。

网友L:
我习惯是开发什么用什么link,开发STM32用ST-LINK。

网友M:
你的jink驱动版本?

网友N:
是不是下载那设置的有问题啊

网友O:
供电稳定吗

网友P:
单片机正常吗

网友Q:
代码里初始化部分有没有进入低功耗或者修改PA13,PA14的IO功能的代码?建议最好还是使用ST-LINK。 因为正版的ST-LINK就百来块钱,而且软件工具也丰富,关键大伙都熟悉有经验,解决问题容易。想想时间成本也重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