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函数指针

楼主(2019-07-14):
什么是函数指针
如果在程序中定义了一个函数,那么在编译时系统就会为这个函数代码分配一段存储空间,这段存储空间的首地址称为这个函数的地址。而且函数名表示的就是这个地址。既然是地址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指针变量来存放,这个指针变量就叫作函数指针变量,简称函数指针

那么这个指针变量怎么定义呢?虽然同样是指向一个地址,但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同我们之前讲的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的定义方式是不同的。例如:int(*p)(int, int);
这个语句就定义了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 p。首先它是一个指针变量,所以要有一个“*”,即(*p);其次前面的 int 表示这个指针变量可以指向返回值类型为 int 型的函数;后面括号中的两个 int 表示这个指针变量可以指向有两个参数且都是 int 型的函数。所以合起来这个语句的意思就是:定义了一个指针变量 p,该指针变量可以指向返回值类型为 int 型,且有两个整型参数的函数。p 的类型为 int(*)(int,int)。
所以函数指针的定义方式为:
函数返回值类型 (* 指针变量名) (函数参数列表);
“函数返回值类型”表示该指针变量可以指向具有什么返回值类型的函数;“函数参数列表”表示该指针变量可以指向具有什么参数列表的函数。这个参数列表中只需要写函数的参数类型即可。
我们看到,函数指针的定义就是将“函数声明”中的“函数名”改成“(*指针变量名)”。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指针变量名)”两端的括号不能省略,括号改变了运算符的优先级。如果省略了括号,就不是定义函数指针而是一个函数声明了,即声明了一个返回值类型为指针型的函数。
那么怎么判断一个指针变量是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还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呢?首先看变量名前面有没有“*”,如果有“*”说明是指针变量;其次看变量名的后面有没有带有形参类型的圆括号,如果有就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即函数指针,如果没有就是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没有 ++和 -- 运算。

好几年了 一直用不好

楼主:
如何用函数指针调用函数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1. 1.        int Func(int x);   /*声明一个函数*/
  2. 2.        int (*p) (int x);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3. 3.        p = Func;          /*将Func函数的首地址赋给指针变量p*/
赋值时函数 Func 不带括号,也不带参数。由于函数名 Func 代表函数的首地址,因此经过赋值以后,指针变量 p 就指向函数 Func() 代码的首地址了。

下面来写一个程序,看了这个程序你们就明白函数指针怎么使用了:
1.        # include <stdio.h>
2.        int Max(int, int);  //函数声明
3.        int main(void)
4.        {
5.            int(*p)(int, int);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6.            int a, b, c;
7.            p = Max;  //把函数Max赋给指针变量p, 使p指向Max函数
8.            printf("please enter a and b:");
9.            scanf("%d%d", &a, &b);
10.            c = (*p)(a, b);  //通过函数指针调用Max函数
11.            printf("a = %d\nb = %d\nmax = %d\n", a, b, c);
12.            return 0;
13.        }
14.        int Max(int x, int y)  //定义Max函数
15.        {
16.            int z;
17.            if (x > y)
18.            {
19.                z = x;
20.            }
21.            else
22.            {
23.                z = y;
24.            }
25.            return z;
26.        }
输出结果是:
please enter a and b:3 4
a = 3
b = 4
max = 4

网友A:
函数指针是比较难懂的概念, 却又用得比较多.   值得好好研究讲解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指针是比较难懂的概念, 却又用得比较多.   值得好好研究讲解一下, 谢谢 ...

慢慢品味

网友B:
我提一点:函数指针不能+1,呵呵,原因就是不同函数步进肯定不一样

网友A:
函数指针不能+1, 是不对的,  肯定能加, 不过加1 后的地址增加量要看指针类型

网友C:
记得一个名字:指向函数指针数组指针的指针

指针的指针的指针

网友D:
都怪基础没打好。。。指针,链表。函数指针 一直没有研究明白

网友E:
这个函数指针调用不是直接是c = p(a,b)吗?为什么还要加*号?

网友F:
指针属于C中比较难学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怪基础没打好。。。指针,链表。函数指针 一直没有研究明白

写个操作系统 全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函数指针调用不是直接是c = p(a,b)吗?为什么还要加*号?

自己领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针属于C中比较难学的是吗

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一个名字:指向函数指针数组指针的指针

脑袋炸了

网友G:
特别在回调函数中,我们经常把函数指针作为函数参数,挺方便的

网友E(2019-12-27):
没想通,能指教下吗?我平时都是c=p(a,b)的

网友E:
如图,这是我平常使用的函数指针

网友H:
函数指针本身肯定不能做+1运算,因为函数体大小是不确定的。
但是函数指针的指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