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通道触摸感应芯片中的双通道指的是什么双通道啊?

楼主(2019-07-14):
双通道触摸感应芯片中的双通道指的是什么双通道啊?

楼主:
原来如此啊,这个要比多点触摸点击啊?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B:
是啊,要比多点触摸点击?

楼主:
比多点触摸简单。

网友C:
双通道触摸感应芯片是可以配置两个触摸感应模块

网友D:
是i啊,在触摸按键很多的情况下,两个模块可以同时扫描

网友E:
对啊,这样可使触摸按键的响应速度大大加快

网友F:
你可以看看这篇**
双通道触摸感应芯片使用介绍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4606

网友G:
双通道,就是2个触摸吧   最多支持2个触摸,   专用触摸芯片,双通道的,推荐用附件里面的,超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双通道触摸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