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低功耗图象压缩/解压和无线传输

楼主(2019-07-14):
用C55设计一个低功耗图象压缩/解压和无线传输的产品,同时双向传输遥控指令和其它信息,要求图象30帧/秒,TFT显示320*240,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A:
一个字,能

网友B:
怎样确定性能?

楼主:
还有就是选择周边元器件?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确定最小的传输速率?

网友D:
有可能,要看你的算法。

网友E:
建议先在simulator上模拟

楼主:
嗯,还没定呢

网友F:
那先在simulator上模拟模拟吧

网友A:
在simulator上模拟吧。

网友C:
这个涉及到大数据量的采集与处理问题的,还需要注重算法的选择使用的。

网友G:
这个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E:
怎么实现这个图象压缩/解压?

网友H:
楼主是要做TMS320C5509?

网友I:
如果只是做视频处理就不需要这个芯片。

网友J:
这个图像处理不需要这么高端的芯片。

网友K:
这个是可以实心的。

网友L:
TMS320C5509DSP可以实现。

网友M:
这个DSP可以说实现的。

网友N:
双向传输遥控指令?

网友O:
这个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P:
推荐使用C6000的DSP芯片

网友Q:
应用DSP实现图像压缩存储

网友R:
TMS3205402的数字图像

网友S:
DSP处理器TMS320C6713

网友T:
如果频率太低可能就太慢了。

网友O:
处理的速度需要多大的呢?

网友K:
C55的处理效率还是很好的。

网友N:
需要几个通信接口呢?

网友L:
主要是看通信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M:
低功耗图象压缩/解压和无线传输的产品很多

网友T:
还是使用高端点 DSP的

网友S:
CCD摄像头用来采集模拟视频图像数据?

网友R:
TI推出的C5000系列应该可以的

网友Q:
FPGA的方式,压缩算法纯硬件实现

网友P:
C5509A的语音压缩编解码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