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SDA和SCL

楼主(2019-07-14):
需要引出哪几根引脚到U1进行下载,U1是40脚的锁紧座,在U1的右边引出VCC/GND/P3.0/P3.1到片子的对应管脚也不行提示找不到ID。MA801和MA803找不到SDA和SCL

网友A:
楼主需要加转接板烧写.需要接20个脚.

网友B:
请找供应商要向对应的转接板

网友C:
可找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C:
A801~MA804不支持U1在线烧录,U1烧录需要转接座,代理商可以提供。

网友D:
MA801~MA804 没有SDA和SCL,用U1 需要烧录的脚位需要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