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楼主(2019-07-14):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A:
continue,break、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换个思路想想吧!

网友B:
估计我猜LZ是用汇编用惯了喜欢跳来跳去

网友C:
你就是用goto也没事。

网友D:
如果一个程序用一个,很安全。主要是不让多用。

网友E:
建议用C就不要跳啦,循环的话用for,while,条件的话就把那段做成子函数,if调用

网友F:
刚从汇编转成C语言确实一下难道改掉一些汇编的编程思维!

网友A:
如果只是跳转的次数少,不如直接用goto。

网友G:
我开始也是不习惯C,你可以把要用的功能写为一个子程序然后调用或者多用IF。。

网友H:
不建议用goto语句,建议优化程序设计思路,写成2个函数

网友E:
高手用汇编写程序,你可以看出其中有C的架构

网友B:
不过,我也看过一些C程序,我猜,那是先用汇编写好,然后手工译成C

网友I:
可以无差错的达到目的就行,用什么无所谓

网友E:
goto不是不能用,他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用的,但要看场合

网友J:
如果一个goto就能是你的程序完成既要的功能,清晰明了

网友K:
你可以在一个函数循环里面执行的

网友L:
汇编过来的有点不习惯,也不是不能用goto只要程序结构清晰即可

网友J:
在C中使用Goto也要谨慎,尤其是在循环体中。goto是无条件跳转,有时候会引起堆栈问题,不宜跳到循环体外。

网友D:
不用goto的话,我也觉得不好实现。

网友M:
采用do...while..的逻辑也是可以实现一样的效果的。

网友N:
是向外层跳还是向前面的程序跳,如果是前面的程序可不好办,如果是要循环执行,那可以用while改写,向程序前段跳,还是goto

网友O:
置位跳出循环就行啊

网友P:
使用的C语言?

网友Q:
没规定不让用goto

网友Q:
goto只是不让随便用,如果你只有一次两次的没事,只要别弄错了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