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为什么CCS需要安装Driver

楼主(2019-07-14):
为什么CCS需要安装Driver

网友A:
CCS是开放的软件平台,它可以支持不同的硬件接口,因此不同的硬件接口必须通过标准的Driver同CCS连接。

楼主:
哦,多谢楼上

网友B:
装驱动的原因就是要连接硬件。

网友A:
同意2楼的说法,就是这个原因CCS才需要安装Driver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C:
驱动是针对仿真器的

网友D:
dsp仿真器也是一个外设,类似PCI和USB设备,都要驱动的,否则windows不知道如何和仿真器进行通信。连u盘都要驱动的,只是集成到xp里面自动安装罢了。

网友E:
编程软件的安装驱动好像是很平常的一件事的了啊,主要是接口的驱动话。

网友F:
驱动是需要针对仿真器的。

网友G:
CCS3.3驱动?

网友H:
CCS需要跟仿真器通信的

网友I:
  可以使计算机和设备通信的特殊程序

网友J:
驱动程序是操作系统和硬件之间的媒介

网友K:
操作系统只能通过这个接口,才能控制硬件

网友L:
硬件都需要驱动程序

网友M:
安装驱动程序的目的是通过它把操作系统访问硬件设备的指令信息转换

网友N:
如果不安装驱动程序,操作系统将无法向硬件下达指令

网友O:
安装驱动程序至关重要。

网友P:
通过驱动程序,来辨别和控制电脑的某个硬件工作

网友L:
在安装一个硬件设备时,需要安装这个设备的驱动程序

网友G:
仿真器需要驱动的。

网友K:
驱动程序是操作系统对硬件设备进行控制管理的中转程序

网友H:
没有驱动硬件怎么通信呢

网友J:
就像架设在系统同硬件之间的桥梁

网友I:
相当于硬件的接口

网友P:
任何硬件设备都要驱动

网友O:
以直接被BIOS识别的硬件就不用安装驱动了

网友N:
硬件也就无法正常运行了。

网友M:
驱动程序即添加到操作系统中的一小块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