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7-14):
se, CD

语句1:UCA3CTL1 |= (UCSSEL_2+UCDORM+UCRXEIE);
语句2:UCA3CTL1 = (UCSSEL_2+UCDORM+UCRXEIE);

网友A:
作用结果来看:
语句1:不影响除了UCSSEL_2、UCDORM、UCRXEIE位的其它位。
语句2:会影响

网友B:
编译效率来看:
语句1比2效率高。

网友C:
这个C语言知识的问题,就是一个或操作。

网友A:
语句1是使得UCSSEL_2+UCDORM+UCRXEIE   这3位置1.其他的保持不变。语句0是使得UCSSEL_2+UCDORM+UCRXEIE置1.其他位置0.

网友A:
这个就是对某个寄存器某位进行操纵。

网友D:
UCA3CTL1直接赋值就是配置成想要的功能。

网友A:
这个就是位操纵的不同。

网友E:
语句1就是仅仅改变这些变量的位。

网友F:
楼主是否还需要在其他地方配置这个寄存器

网友G:
只有一句UCA3CTL1,这个命令没有区别,就会改变默认了。

网友A:
不同的时候是UCSSEL_2+UCDORM+UCRXEIE以外的其他寄存器修改为0.

网友H:
不修改其他的配置就是语句1.
正常来配置的话,两个语句都可以。

网友I:
仅仅在初始化配置的话,命令执行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建议使用第二种配置的方法。

网友J:
语句1仅仅是修改UCSSEL_2+UCDORM+UCRXEIE

网友K:
2楼正解,用或运算不影响其它位

网友K:
寄存器位操纵,或运算不影响其它位,一般都用或运算,楼主可以看一下寄存器的值是不是这样

网友H:
这两个区别的楼上都说的了的,主要是影不影响原有的寄存器的值的。

网友L:
第一是对位的操作的。

网友M:
UCSSEL_2+UCDORM+UCRXEIE仅仅修改这些数据

网友N:
你查看一下寄存器就知道了

网友O:
赋值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P:
如果是多个改变就是使用方式1吧

网友Q:
建议楼主单步调试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R:
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S:
UCA3CTL1 |= (UCSSEL_2+UCDORM+UCRXEIE); 这个很常用的。

网友T:
赋值方式不一样。

网友U:
UCSSEL_2+UCDORM+UCRXEIE的其他没有改变

网友R:
是需要初始化什么数据?

网友L:
第二个就是修改了整个的数值

网友Q:
数据调试以后就查看到改变了。

网友M:
UCA3CTL1 = (UCSSEL_2+UCDORM+UCRXEIE);就是改变所有数值了。

网友P:
语句2改数据了

网友N:
一般都是使用的语句1的

网友O:
UCA3CTL1 |= 这个改变了部分的数值

网友U:
UCA3CTL1 = (UCSSEL_2+UCDORM+UCRXEIE)这个比较简单。理解的也不复杂的。

网友T:
楼主可以输出这个数值。

网友S:
UCA3CTL1 = (UCSSEL_2+UCDORM+UCRXEIE);这个把UCA3CTL1全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