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输出16位数据给这个芯片

楼主(2019-07-14):
最近拿到一块TLV5616  12位精度的DA芯片,但是数据输给他则需要16位的数据,但是MSP430G2553的SPI数据最高也就8位,怎么才能输出16位数据给这个芯片。来个高手帮忙下!

楼主:
最好给个代码,感激不尽!

网友A:
分高低8位传

网友B:
可以用IO模拟SPI,要多少位有多少位,很简单的,弄懂SPI的接口时序即可。

楼主:
事实上,我在设计中,极少用到硬件SPI,因为考虑到高密度布板的工艺性,即使有硬件SPI也未必比模拟SPI更好连线或编程。

网友C:
模拟IO口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A:
模拟SPI的致命缺点是太占用CPU~!

网友A:
是啊,你可要想好了啊

网友D:
根据时序来啊。5616网上的例子还少吗。

网友E:
模拟SPI总线的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将16位的数据分开传输的就可以啦。

网友G:
这不是串行寄存器吗?

楼主:
这个SPI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H:
对它进行编程的通信方式有很多种,数据手册上说有TMS320,SPI和QSPI 和Microwire serial ports.

网友I:
SPI有对应的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B:
你可以模拟串行数据发送。

网友A:
直接发送数据,对应操作IO。

网友J:
进行编程的通信方式有很多种

网友K:
SPI和QSPI 和Microwire serial ports?

网友L:
CS是片选,当然要接地,所以剩下的就只有DIN和SCLK,这个芯片有16位的寄存器,8位为一个从DIN输入

网友M:
DIN的数据在SCLK的下降沿传输

网友N:
     就是这个程序

网友O:
http://www.ti.com.cn/cn/lit/an/slyt137/slyt137.pdf

网友P:
可以编程的DAC,具有2.7V到5.5V

网友Q:
tlv5616_data=(bit)(da&0x8000);

网友R:
你看看手册上的datasheet的资料

网友S:
SPI可以连续写入的

网友Q:
楼主的代码怎么写的呢?

网友J:
TI 公司12位的数模转换芯片

网友P:
12 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

网友K:
数据在脉冲信号传输的方式吧

网友O:
这个资料写得非常好。也得借鉴

网友L:
16位寄存器中只有前12位是控制输出模拟电压的

网友N:
样我们就可以去驱动这个DA啦。

网友M:
每一次转换开始FS必须从高拉到低,以表示这个转换可以开始了

网友S:
不是有写入地址和数据吗?

网友R:
写入数据地方方式肯定跟时序有关系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模拟SPI的致命缺点是太占用CPU~!

占用毛线CPU,总线速率10~几十M,很多CPU全速都达不到这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