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突起电压

楼主(2019-07-14):
用TL494驱动IR2110做全桥,切换频率100K

关于所有的Vgs波形
在我还没把上臂的D端接在一起和下端的S端接在一起的时候
测试Vgs的波形很好·

把上臂的D端接在一起和下端的S端接在一起时Vgs的电压会有一突起电压

网友A:
有波形图吗?

网友B:
可以上波形吗?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突起

网友C:
驱动MOS管的电路是怎么做的,有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D:
四个Vgs的波形应该是对的吧?

楼主:
ch1和ch2是下臂两个Vgs
ch3和ch4是下臂两个Vds

楼主:
为何下两臂Vds波形(红色框框那段)
波形是乎不正确

楼主:
Vds没有和Vgs反向呢??

网友E:
这波形,看起来挺好的。

网友F:
你的突起电压,示波器的图能否放大下看看。

网友G:
由于这个电路是自举升压型驱动.
驱动电路本身没有问题, 只是 C11, C13 建议还应该取大一些.

网友H:
驱动波形上没有看到明显的突起电压.

网友A:
正常工作是, 上管的驱动波形是应该有个突起的, 简单地说是因为开关管反应时间引起.